[有问必答] NorFlash指定地址烧写数据问题

楼主(2015-09-02):
我是首先按照这个方法烧写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3
不过我烧写的bin文件是附带的 font.bin,不是NorFlash.bin。配置如下
但是结果有些问题

楼主:
上面的结果图片跑到上面去了。另外我用用户手册上的方法试了一下(和链接教程的地址配置有些不同),结果还是不行,是哪里错了吗?硬件方面应该不需要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已解决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HalfWord = *(uint16_t *)(NOR_FLASH_ADDR + _uiWriteAddr);
usHalfWord 得到的指定地址的值是8位的还是16位的? 一次读取的是两字节吗?
另外问一下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 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80);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 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10);
这几句代码什么意思?

楼主:
另外 在扇区编程时 测试大小是 #define TEST_BUF_SIZE    2048 为什么要循环分批编程 不能直接编程整个扇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HalfWord = *(uint16_t *)(NOR_FLASH_ADDR + _uiWriteAddr);
usHalfWord 得到的指定地址的值是8位的还是16位的? 一次读取的是两字节吗?
另外问一下

网友:
usHalfWord = *(uint16_t *)(NOR_FLASH_ADDR + _uiWriteAddr);
usHalfWord 得到的指定地址的值是8位的还是16位的? 一次读取的是两字节吗?
===
1. 两个字节,半字。
2. 擦除整个芯片需要的命令
3. 仅是测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