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F1低功耗总结(休眠模式,待机模式,停机模式)

楼主(2015-09-04):
设计低功耗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用户需要根据最低电源消耗、最快速启动时间和可用的唤醒源等条件,选定一个最佳的低功耗模式。
可以使用的低功耗方式有休眠模式,待机模式,停机模式。
2、选择了低功耗方式后就是关闭可以关闭的外设时钟。
3、降低系统主频。
4、注意I/O的状态。

    [li]如果此IO口带上拉,请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li][li]如果此IO口带下拉,请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li]

5、注意IO和外设IC的链接。
6、测低功耗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调试器,更不能边调试边测电流。
===============================================================

楼主:
三种低功耗模式的总体介绍:

楼主:
主频和外设时钟设置:

楼主:
进入休眠,待机和停机模式时,IO状态说明:
休眠模式:
在睡眠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停机模式:

在停止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待机模式:

在待机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处于高阻态,除了以下的引脚:
● 复位引脚(始终有效)
● 当被设置为防侵入或校准输出时的TAMPER引脚
● 被使能的唤醒引脚

楼主:
休眠,待机和停机模式的进入和退出方法在参考手册有详细讲解,这里不做赘述

楼主:
低功耗模式下的自动唤醒(AWU)
此方式在RTX中有使用。

网友(2018-08-03):
低功耗调试精华

网友A(2018-09-29):
引用 楼主:
低功耗模式下的自动唤醒(AWU)
此方式在RTX中有使用。

硬汉有没有低功耗的例子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有没有低功耗的例子可供参考?

做了很多,RTX,FreeRTOS等都有配套休眠,停机,待机模式的例子。

在论坛置顶帖V4和V5开发板网盘都有下载。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B(2022-05-20):
F1的待机模式例程没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的待机模式例程没找到呢
里面有F1的

【安富莱】RTX嵌入式操作系统教程发布,支持F103,F407和F429,含81个配套例程(2017-10-1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14837&fromuid=58

网友B:
裸机的低功耗没看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机的低功耗没看到呢

和裸机玩法一样,因为待机唤醒相当于复位重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裸机玩法一样,因为待机唤醒相当于复位重启。

想要的是裸机  停止模式代码,这个应该不是复位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的是裸机  停止模式代码,这个应该不是复位把

停机模式是另外一种了。

待机是复位。

网友C(2022-10-09):
挖个坟,在RTC闹钟的中断函数里进入STANDBY模式,是不是无法唤醒?还是不能够这样操作?

网友:
4、6特别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个坟,在RTC闹钟的中断函数里进入STANDBY模式,是不是无法唤醒?还是不能够这样操作?

这种操作方式没试过,在中断外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操作方式没试过,在中断外正常吗

在中断外是正常的
进入低功耗停止模式唤醒后程序是接着执行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
后面的程序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中断外是正常的
进入低功耗停止模式唤醒后程序是接着执行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 ...

也许不能在RTC中断里面调用低功耗API,导致没有正常进入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