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尝试FlashFS的中文长文件名显示

楼主(2015-09-06):
使用支持短文件名的库FSN_CM3.lib显示中文文件名没问题,按照8.3格式进行显示。
而使用支持长文件名的库FS_CM3.lib显示中文文件名有问题,库内部不知道做了那种转码,
实际测试发现每一个中文汉字编码,打印出来后用一个字节编码进行表示,有些凌乱,先不搞了。
==========================================================
SD卡中原始存放的文件:

使用支持短文件名的库FSN_CM3.lib显示文件列表:

使用支持长文件名的库FS_CM3.lib显示文件列表:

网友:
其实你只要看看一个文件的长短文件名的编码就知道了,短文件名是ansi编码,如果是中文字符是gbk编码保存,flashfs直接就把短文件名拿上来显示,因为刚好是gbk编码所以在终端上显示成中文了。。。
长文件名存储的是unicode编码,所以它解释到文件名时一定有个转码方案,我估计就是那个西欧字符编码和unicode,这个转码是最简单的,只需要在1字节和2字节间互相表示即可

证据就在这里:我们知道的事情是什么,unicode编码如下11 62 ec 4e e5 77 53 90 84 76 8b 4e c5 60 2f 66 c0 4e 48 4e  ,很明显可以看到你用长文件名显示时刚刚就是获得获得低字节,昨天我在U盘用flashfs新建个文件:哈,ansi编码b9 fe,保存后的unicode是b9 00 fe 00,这在电脑上转换成ansi就是个乱码,但是在flashfs上显示时因为unicode会被截断成1字节,又变成 b9 fe,所以在终端上看到的反而正确显示的 哈 这个ansi编码

综上可知,flashfs处理长短文件名的方法简单粗暴,将输入的文件名编码,直接截取部分到短文件名处,直接扩展成双字节编码就是对应的unicode编码存到长文件名处

网友:
悲剧了,keil官方表明rl-flashfs只支持ascii编码,连西欧字母编码都不支持
rl-flash并不支持中文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悲剧了,keil官方表明rl-flashfs只支持ascii编码,连西欧字母编码都不支持
rl-flash并不支持中文名

网友:
非常感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