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FS/UFFS2] UFFS文件系统介绍及其下载,专门为NAND Flash设计的嵌入式文件系统

楼主(2015-09-07):
1. 当前最新版本1.3.6,下载地址: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uffs/
2. 论坛下载:
3. UFFS工作原理介绍
4. 作者的博客
https://sites.google.com/site/gouffs/home
http://all-about-uffs.blogspot.jp/
=============================================================

网友:
     只是没时间仔细研究,感觉这个在STM32中应用比较实在

网友:
貌似128M  2048大页内存消耗在60K左右

网友(2016-03-18):
2GB的nand flash可以用吗?楼主有在STM32上的应用案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B的nand flash可以用吗?楼主有在STM32上的应用案例吗?

网友:
这个我没有例子哦,记得以前有人移植过,效果还行。

网友(2016-05-11):
试用过,发现几个问题比较烦:
1. 内存消耗还是有点大。3楼举了128M 2k page的例子,我在1G 4k page的MT29F8G08上移植,消耗的内存更恐怖,没办法只用了512M勉强可以承受。
2. 写大文件时频繁转存block,严重拉低了写速度。要想不转存,缓存就得是block大小,8G08上一个block是512k,STM32上不外扩存贮器是不可能了。要想尽量少转存,每次得按page对齐写。而uffs每个page前面用掉了4个字节,也就是按4096-4=4092字节对齐写,也比较蛋痛。
其它问题有些还能解决就不提了,以上两个问题要改的话底层很多东西都得改,没有精力去折腾。
用这个系统的人太少了,也很难找到讨论的地方,官方的论坛groups.google.com/group/uffs 提了很久也没人理会。

网友(2016-12-01):
如果文件数量过多,开机初始化的时候会很慢。文件管理数量上限是1024个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