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請教 移植問題

楼主(2015-09-07):
各位好:
            目前將 V5版的 F407    基于uCOS-III+STemWin+FatFS+ARM_DSP_Lib的示波器演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拿來修改到 F429    螢幕也是 V5版 拆下來測試

           很怪的是  Emwin 在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時
          aMemory  如果為 內部記憶體  就LCD可以正常顯示  , 而如果使用外部記憶體 就不正常

          F407 為SRAM   而   F429  使用 SDRAM  ,有測試過 SDRAM  可以正常寫入資料 和讀取  (所以 SDRAM 初始化應該沒問題)

           我有把  aMemory   為 內部記憶體 的 array 和 設定 為 外部記憶體 的  array 做比對  內容是一樣的
           所以感覺 設定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應該沒問題

        程式部分如下: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2)
       static U32 HeapMem[GUI_NUMBYTES ] __attribute__((at(0xD0100000)));

       GUI_ALLOC_AssignMemory(HeapMem, GUI_NUMBYTES);

        因為 uCOS 不熟  沒去修改   所以想請問 各位前輩  能給點建議嗎?

       萬分感謝  !!!    ps 版主  我這禮拜 又買了V5版 和 Emwin 的書~

网友:
429还没有开始去深入研究,楼主的SDRAM和TFT都是挂在FMC总线上面吗

楼主:
版主 你好:
SDRAM 與 TFT 的 data bus 是共享的  而  address bus 是獨立的
TFT 接線方式與 V5版 相同  有接地址編譯器 (SN74LVC139AP)
附上 SDRAM 接線圖
期待你的回應 謝謝

网友:
429有专门的TFT接口,您没有用?这样就不需要RA8875了,直接接裸屏就行。
TFT和SDRAM都接在FMC总线上面,可能真会有些问题。有可能会出现访问冲突,以前我们早期的V5板子有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麻点,后来的版本重新布线了一下,没事了。

另外您的这个板子使用内部SRAM,现在还可以开多大的SRAM,能开出150KB左右的话,您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429有专门的TFT接口,您没有用?这样就不需要RA8875了,直接接裸屏就行。

回答:  因為想說先原先不動的造著V5版 電路接上 讓問題少一點 ~

TFT和SDRAM都接在FMC总线上面,可能真会有些问题。有可能会出现访问冲突,以前我们早期的V5板子有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麻点,后来的版本重新布线了一下,没事了。

回答: 難怪 看其他家的 Emwin 程式 幾乎都用內部SRAM (110KB) 只有V5 才敢用外部 SRAM

另外您的这个板子使用内部SRAM,现在还可以开多大的SRAM,能开出150KB左右的话,您看看效果如何。

回答:  150KB 可以使用 , 但我的程式 有用     WM_CreateTimer(WM_HBKWIN, 0, 1000, 0); //每秒更新畫面

  我把RTC 時間 每秒更新時  發現 大約 3秒更新一次

   ex: 16:12:40  一秒後 應該變為  16:12:41  但是它還是16:12:40  等3秒後 直接變成  16:12:43   (表示 150KB 太小了)[s: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