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自己改造SLIDER显示外观的方法分享

楼主(2015-09-08):
刚进公司第一个项目就要用emWin,边学边用了一个月,初步掌握了emWin的机制,但是一直想做出比较出彩的外观却找不到符合意愿的经验贴,最后通过分析UCGUI的源码,才对emWin中WIDGET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在此发帖分享,以自己写的SLIDER为例。
声明:实际上我只是将ucGUI中的方法”翻译“过来,已经学习过ucGUI 的”大神“没必要再看下去,此贴适合emWin浅学者。另,本帖中代码大部分来自ucGUI源码,欲”大彻大悟“请参悟ucGUI源码。

原始样式

原始样式

这是emWin手册(V5.12)中的滑块样式       这是自己改造后的样式,改造的地方有:1.将滑块的方形变为圆形;2.去除了刻度线,滑块的当前值显示在滑块中央;3.滑块中间的Slot和滑块可设置颜色和有焦点时的颜色(我没有仔细看过emWin的API是否支持)。
  接下来说一下自己的做法:
         1.首先是搞清楚小工具的后台数据结构。
            emWin中的每个WIDGET都有一个结构体记录该WIDGET的各种属性(位置、颜色、内容等),通过指向每个WIDGET的结构体的指针pObj,在emWin的api范围内只能访问所有WIDGET共用的部分元素,结构体为WM_Obj,通过Keil的自动提示可看出这个结构体只包含了基础的WIDGET属性。

pObj

pObj

但是具体到SLIDER、BUTTON...的SLIDER_Obj、BUTTON_Obj...的结构体是什么样子,emWin中并没有给出。我们改造WIDGET样式的核心是定义自用的结构体(<WIDGET_Obj>),并将自定义的结构“注册”到emWin的空间中去。我理解的UCGUI就是这么做的。
      2.定义数据结构,ucGUI中定义的SLIDER_Obj结构体类型如下:

typedef struct
{
   WIDGET  Widget;      // emWin可见的结构体,每个小工具都含此结构体,类似于面向对象语言中所继承的父类。
   GUI_COLOR aBkColor[2]; // 自定义的背景颜色属性
   GUI_COLOR aColor[4];  // 自定义的颜色属性
   int Min,Max,v;      // 自定义用来表示滑块最大值、最小值、当前值的变量
   int Flags;         // 我暂时没用到
   int NumTicks;       // 刻度线数目
   I16 Width;         // 滑块的宽度
}SLIDER_Obj;

      3.将自定义数据结构“注册”到emWin的空间。
          我理解的emWin本身的"SLIDER_Obj"肯定包含了上述属性,奈何我们看不到,只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重新定义一遍。
"注册"结构体的方法为
         这里说是“注册”就是在创建你的<WIDGET>这个窗口时(别忘了每个小工具本质就是窗口),为这个<WIDGET>分配 sizeof(SLIDER_Obj) - sizeof(WM_Obj) 的额外字节的用户数据。因为我还没想到应该怎么称呼这个操作,姑且就叫“注册”吧。
        刚开始学习是这个设置用户额外数据(<WIDGET>_SetUserData)是个“然并卵‘的功能,想不到用这么大的能耐。分析到这儿,我们可以猜测emWin的后台结构体的样子目前是这个样子:

struct

struct

    4.访问和修改结构体中的属性
       访问和修改通过指向相应小工具结构体的指针,而指针通过小工具的句柄获得。
      <WIDGET>_Obj * pObj  = (<WIDGET>_Obj *) GUI_ALLOC_h2p(hObj)。 hObj为小工具的句柄。
      例如:SLIDER_Obj * pObj   = (SLIDER_Obj *) GUI_ALLOC_h2p(pMsg->hWin) ;
     通过得到的pObj 指针可以访问结构体。
   5.绘制窗口
     更改样式的最后一步是重新定义小工具的Paint函数,毕竟虽然自定义了小工具的数据结构,但是绘制函数不改变的话,样式是不会改变的。
    case WM_PAINT 后 调用自己的 _OnPaint,你可以根据想要绘制的样式来确定自定义结构体中包含哪些属性,并基于这些属性值来通过(GUI_DrawXXX)基本绘图函数来设计自己的小工具外观。
   拿开始部分的自定义滑块的绘制过程为:先根据表示小工具位置区域属性的 rect 清除该区域; 画中间的Slot;根据表示滑块的当前值的变量 v ,即端点值 Min,Max计算滑块的位置,然后在此处画圆,最后将当前值显示在圆心出。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置精

网友:
基本思路相当清晰,真是太牛了

网友:
扁平风格很简约嘛

网友:
确实不错,记得emWin里边有自定义控件功能,不过之前试了一次不成功,后来就.......
楼主方法不错,如果可以直接贴出工程代码就更好了,省得大家很多时间

网友:
SLIDER_Obj这个结构体有的,在slider_private.h里

网友:
高啊,贴出代码来最好

楼主(2015-11-06):
#include "HSD_SLIDER.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boat_struct.h"
//extern boat fuckership;
typedef struct  ///这个结构体需要自己定义
{
   WIDGET  Widget;  /// WIDGET是emWin自有的类型
   GUI_COLOR aBkColor[2];  ///存放背景颜色
   GUI_COLOR aColor[4];   ///存放滑块和槽的颜色
   int Min,Max,v;       ///存放滑块允许的最大值、最小值和滑块当前值
   int Flags;
   int NumTicks;       ///刻度值
   I16 Width;
}SLIDER_Obj;
/**********************************************************************
*
*               Macros for internal use
*
**********************************************************************/
#define SLIDER_H2P(h) (SLIDER_Obj*) GUI_ALLOC_h2p(h)   ///自己对GUI_ALLOC_h2p进行一层“包装”
/**********************************************************************
*
*               Static routines
*
**********************************************************************/
/**********************************************************
  *                 _Paint
  *
  */
static void _Paint(SLIDER_Obj* pObj, WM_HWIN hObj)
{
   GUI_RECT r, rFocus, rSlider, rSlot;
   GUI_COLOR  SlotColor, SliderColor;
   int x0, xSize,  Range, NumTicks;
   WIDGET__GetClientRect(&pObj->Widget, &rFocus);
   GUI__ReduceRect(&r, &rFocus, 1);
   NumTicks  = pObj->NumTicks;
   xSize  = r.x1 - r.x0 + 1 - pObj->Width;
   x0     = r.x0 + pObj->Width / 2;
   Range  = pObj->Max - pObj->Min;
   if(Range == 0)
   {
      Range  = 1;
   }

   if(pObj->Widget.State & WIDGET_STATE_FOCUS)
   {
      LCD_SetColor(pObj->aBkColor[1]);
      SlotColor  = pObj->aColor[1];
      SliderColor  = pObj->aColor[3];
   }
   else
   {
      LCD_SetColor(pObj->aBkColor[0]);
      SlotColor  = pObj->aColor[0];
      SliderColor  = pObj->aColor[2];
   }

   GUI_Clear();
   GUI_FillRectEx(&rFocus);  /// 先“清场”

   rSlider     = r;
   rSlider.y0  = 5;
   rSlider.x0  = x0 + (U32)xSize * (U32)(pObj->v - pObj->Min) / Range - pObj->Width / 2; ///计算滑块位置
   rSlider.x1  = rSlider.x0 + pObj->Width;

/// 绘制槽'Slot'
   LCD_SetColor(SlotColor);
   rSlot.x0  = x0;
   rSlot.x1  = x0 + xSize;
   rSlot.y0  = (rSlider.y0 + rSlider.y1) / 2 - 1;
   rSlot.y1  = rSlot.y0 + 3;
   GUI_FillRectEx(&rSlot);

//   if(NumTicks > 0)
//   {
//      LCD_SetColor(GUI_BLACK);
//      GUI_SetFont(GUI_FONT_16_1);
//      for(i=0; i< NumTicks; i++)
//      {
//         int x  = x0 + xSize * i / (NumTicks - 1) - 2;
//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         GUI_DispDecAt(pObj->Min+i, x, rFocus.y0,1);
//      }
//   }

/// 绘制滑块,即截图中的圆
   LCD_SetColor(SliderColor);
   GUI_FillCircle(rSlider.x0+pObj->Width/2,(rSlider.y0+rSlider.y1)/2 , pObj->Width/2);

/// 在滑块上显示当前值
   if(NumTicks > 0)
   {
      LCD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UI_FONT_16B_1);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DispDecAt(pObj->v, rSlider.x0+pObj->Width/2-3,(rSlider.y0+rSlider.y1)/2-8, 1);
   }
}
/**********************************************************
  *                 _OnKey
  *
  */
static void _OnKey(SLIDER_Handle hObj, WM_MESSAGE * pMsg)
{
   const WM_KEY_INFO * pKeyInfo;
   int Key;
   pKeyInfo  = (const WM_KEY_INFO*)(pMsg->Data.p);
   Key  = pKeyInfo->Key;
   if(pKeyInfo->PressedCnt > 0)
   {
      switch(Key)
      {
         case GUI_KEY_RIGHT:
              HSD_SLIDER_Inc(hObj);
              break;
         case GUI_KEY_LEFT:
              HSD_SLIDER_Dec(hObj);
              break;
         case GUI_KEY_UP:
              WM_SetFocusOnPrevChild(WM_GetParent(pMsg->hWin));
              break;
         case GUI_KEY_DOWN:
              WM_SetFocusOnNextChild(WM_GetParent(pMsg->hWin));
              break;
         case GUI_KEY_MOVE:

         default:
              SLIDER_Callback(pMsg);
              break ;
      }
   }
}
/**********************************************************
*                 _SLIDER_Callback
*
*/
void HSD_SLIDER_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SLIDER_Handle hObj;
   SLIDER_Obj * pObj;

   hObj  = pMsg->hWin;
   pObj  = SLIDER_H2P(hObj);
   if(WIDGET_HandleActive(hObj, pMsg) == 0)
   {
      return ;
   }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_Paint(pObj, hObj);
           return;
      case WM_KEY:
           _OnKey(hObj, pMsg);
           break;
   }
   WM_DefaultProc(pMsg);
}
/*********************************************************************
*
*       SLIDER_Create
*/
SLIDER_Handle HSD_SLIDER_Create(int x0, int y0, int xsize, int ysize, WM_HWIN hParent, int Id, int WinFlags, int SpecialFlags) {
  return SLIDER_CreateEx(x0, y0, xsize, ysize, hParent, WinFlags, SpecialFlags, Id);
}
/**********************************************************
*                 HSD_SLIDER_CreateEx
*
*/
SLIDER_Handle HSD_SLIDER_CreateEx(int x0, int y0, int xSize, int ySize, WM_HWIN hParent,
                                  int WinFlags, int ExFlags, int Id)
{
   SLIDER_Handle hObj;

   WM_LOCK();
   hObj  = WM_CreateWindowAsChild(x0, y0, xSize, ySize, hParent, WinFlags, HSD_SLIDER_Callback, sizeof(SLIDER_Obj)-sizeof(WM_Obj));
   if(hObj)
   {
      SLIDER_Obj* pObj  = SLIDER_H2P(hObj);
      U16 InitState;
      InitState  = WIDGET_STATE_FOCUSSABLE;
      if(ExFlags & SLIDER_CF_VERTICAL)
      {
         InitState  |= WIDGET_CF_VERTICAL;
      }

      WIDGET__Init(&pObj->Widget, Id, InitState);

      pObj->aBkColor[0]  = GUI_GRAY;
      pObj->aBkColor[1]  = GUI_DARKCYAN;
      pObj->aColor[0]  = GUI_BLACK;
      pObj->aColor[1]  = GUI_ORANGE;
      pObj->Width  = 16;
      pObj->Max  = 6;
      pObj->Min  = 0;
      pObj->NumTicks  = -1;
   }
   else
   {
//INFO("Slider create failed!");
   }
   WM_UNLOCK();
   return hObj;
}
/*********************************************************************
*
*       SLIDER_CreateIndirect
*/
SLIDER_Handle HSD_SLIDER_CreateIndirect(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pCreateInfo, WM_HWIN hWinParent, int x0, int y0, WM_CALLBACK* cb) {
  SLIDER_Handle  hThis;
  GUI_USE_PARA(cb);;
  hThis = HSD_SLIDER_CreateEx(pCreateInfo->x0 + x0, pCreateInfo->y0 + y0, pCreateInfo->xSize, pCreateInfo->ySize,
                          hWinParent, 0, pCreateInfo->Flags, pCreateInfo->Id);
  return hThis;
}
/*********************************************************************
*
*       HSD_SLIDER_Dec
*/
void HSD_SLIDER_Dec(SLIDER_Handle hObj)
{
   SLIDER_Obj * pObj;
   if(hObj)
   {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if(pObj->v > pObj->Min)
      {
         pObj->v--;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WM_NotifyParent(hObj,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WM_UNLOCK();
   }
}
/*********************************************************************
*
*       HSD_SLIDER_Inc
*/
void HSD_SLIDER_Inc(SLIDER_Handle hObj) {
  SLIDER_Obj* pObj;
  if (hObj) {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if (pObj->v < pObj->Max) {
      pObj->v++;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WM_NotifyParent(hObj,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WM_UNLOCK();
  }
}
/*********************************************************************
*
*       HSD_SLIDER_Loop
*/
void HSD_SLIDER_Loop(SLIDER_Handle hObj)
{
   SLIDER_Obj * pObj;
   if(hObj)
   {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pObj->v  = (pObj->v + 1 - pObj->Min) % (pObj->Max - pObj->Min + 1) + pObj->Min;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WM_NotifyParent(hObj,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WM_UNLOCK();
   }
}
/*********************************************************************
*
*       HSD_SLIDER_SetWidth
*/
void HSD_SLIDER_SetWidth(SLIDER_Handle hObj, int Width) {
  SLIDER_Obj* pObj;
  if (hObj) {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if (pObj->Width != Width) {
      pObj->Width = Width;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
    WM_UNLOCK();
  }
}
/*********************************************************************
*
*       HSD_SLIDER_SetValue
*/
void HSD_SLIDER_SetValue(SLIDER_Handle hObj, int v) {
  SLIDER_Obj* pObj;
  if (hObj) {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 Put in min/max range */
    if (v < pObj->Min) {
      v = pObj->Min;
    }
    else if (v > pObj->Max) {
      v = pObj->Max;
    }
    if (pObj->v != v) {
      pObj->v = v;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WM_NotifyParent(hObj,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WM_UNLOCK();
  }
}
/*********************************************************************
*
*       HSD_SLIDER_SetRange
*/
void HSD_SLIDER_SetRange(SLIDER_Handle hObj, int Min, int Max) {
  if (hObj) {
    SLIDER_Obj* pObj;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if (Max < Min) {
      Max = Min;
    }
    pObj->Min = Min;
    pObj->Max = Max;
    if (pObj->v < Min) {
      pObj->v = Min;
    }
    if (pObj->v > Max) {
      pObj->v = Max;
    }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WM_UNLOCK();
  }
}
/*********************************************************************
*
*       HSD_SLIDER_SetNumTicks
*/
void HSD_SLIDER_SetNumTicks(SLIDER_Handle hObj, int NumTicks) {
  if (hObj && (NumTicks >= 0)) {
    SLIDER_Obj* pObj;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pObj->NumTicks = NumTicks;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WM_UNLOCK();
  }
}
/*********************************************************************
*
*       HSD_SLIDER_SetBkColor
*/
void HSD_SLIDER_SetBkColor(SLIDER_Handle hObj, GUI_COLOR Color) {
  if (hObj) {
    SLIDER_Obj * pObj;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pObj->aBkColor[0] = Color;
    #if SLIDER_SUPPORT_TRANSPARENCY
      if (Color <= 0xFFFFFF) {
        WM_ClrHasTrans(hObj);
      } else {
        WM_SetHasTrans(hObj);
      }
    #endif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WM_UNLOCK();
  }
}
/*********************************************************************
*
*       HSD_SLIDER_SetFocusBkColor
*/
void HSD_SLIDER_SetFocusBkColor(SLIDER_Handle hObj, GUI_COLOR Color)
{
   if(hObj)
   {
      SLIDER_Obj * pObj;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pObj->aBkColor[1]  = Color;
      #if SLIDER_SUPPORT_TRANSPARENCY
        if (Color <= 0xFFFFFF) {
          WM_ClrHasTrans(hObj);
        } else {
          WM_SetHasTrans(hObj);
        }
      #endif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WM_UNLOCK();
   }
}
/*********************************************************************
*
*       HSD_SLIDER_SetSlotColor
*/
void HSD_SLIDER_SetSlotColor(SLIDER_Handle hObj, GUI_COLOR Color)
{
   if(hObj)
   {
      SLIDER_Obj * pObj;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pObj->aColor[0]  = Color;
      #if SLIDER_SUPPORT_TRANSPARENCY
        if (Color <= 0xFFFFFF) {
          WM_ClrHasTrans(hObj);
        } else {
          WM_SetHasTrans(hObj);
        }
      #endif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WM_UNLOCK();
   }
}
/*********************************************************************
*
*       HSD_SLIDER_SetFocusSlotColor
*/
void HSD_SLIDER_SetFocusSlotColor(SLIDER_Handle hObj, GUI_COLOR Color)
{
   if(hObj)
   {
      SLIDER_Obj * pObj;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pObj->aColor[1]  = Color;
      #if SLIDER_SUPPORT_TRANSPARENCY
        if (Color <= 0xFFFFFF) {
          WM_ClrHasTrans(hObj);
        } else {
          WM_SetHasTrans(hObj);
        }
      #endif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WM_UNLOCK();
   }
}
/*********************************************************************
*
*       HSD_SLIDER_SetSliderColor
*/
void HSD_SLIDER_SetSliderColor(SLIDER_Handle hObj, GUI_COLOR Color)
{
   if(hObj)
   {
      SLIDER_Obj * pObj;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pObj->aColor[2]  = Color;
      #if SLIDER_SUPPORT_TRANSPARENCY
        if (Color <= 0xFFFFFF) {
          WM_ClrHasTrans(hObj);
        } else {
          WM_SetHasTrans(hObj);
        }
      #endif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WM_UNLOCK();
   }
}
/*********************************************************************
*
*       HSD_SLIDER_SetFocusSliderColor
*/
void HSD_SLIDER_SetFocusSliderColor(SLIDER_Handle hObj, GUI_COLOR Color)
{
   if(hObj)
   {
      SLIDER_Obj * pObj;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pObj->aColor[3]  = Color;
      #if SLIDER_SUPPORT_TRANSPARENCY
        if (Color <= 0xFFFFFF) {
          WM_ClrHasTrans(hObj);
        } else {
          WM_SetHasTrans(hObj);
        }
      #endif
      WM_InvalidateWindow(hObj);
      WM_UNLOCK();
   }
}
/*********************************************************************
*
*       Query state
*
**********************************************************************
*/
/*********************************************************************
*
*       HSD_SLIDER_GetValue
*/
int HSD_SLIDER_GetValue(SLIDER_Handle hObj) {
  int r = 0;
  SLIDER_Obj* pObj;

  if (hObj)
  {
     WM_LOCK();
     pObj = SLIDER_H2P(hObj);
     r = pObj->v;
     WM_UNLOCK();
  }
  return 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HSD_SLIDER.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boat_struct.h"
.......

非常感谢,最近正想画个圆点的滑条!

网友:
很好!
问一下,直接用鼠标滑动的是哪个消息

网友B(2017-04-27):
非常感谢楼主,根据楼主的思路,成功实现自定义slider:

网友(2017-06-27):
大兄弟,我将楼主贴出的程序放到vs2013里头,发现用鼠标点击拖动并没有反应啊。请问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GUI_ALLOC_h2p(pMsg->hWin)
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 作用是什么

网友(2019-03-09):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根据楼主的思路,成功实现自定义slider:

有代码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根据楼主的思路,成功实现自定义slider:

圆建议用抗锯齿好看点。。

网友(2019-04-23):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根据楼主的思路,成功实现自定义slider:

老哥 能否分享一下你这个slider的源码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