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初学者入门>有关於 IAR 7.0 的Warning解释问题,请见谅

楼主(2015-09-09):
我用的 IAR 版本是 7.0,在编译执行高级篇教程的时候的时候都会出现以下Warning
/*************************************************************************************************************************************/
* Warning[25]: Label 'DCMI_IRQHandler' is defined pubweak in a section implicitly declared root
* Warning[25]: Label 'CRYP_IRQHandler' is defined pubweak in a section implicitly declared root
* Warning[25]: Label 'HASH_RNG_IRQHandler' is defined pubweak in a section implicitly declared root
* Warning[25]: Label 'FPU_IRQHandler' is defined pubweak in a section implicitly declared root
* Linking
* stm32-f4.out
* Converting
* Performing Post-Build Action
* Total number of errors: 0
*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92
/*************************************************************************************************************************************/

百度後发现一篇解答
原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1772-1-1.html
/*************************************************************************************************************************************/
* 在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 改成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NOROOT(1)
* 或
* SECTION .text:CODE:REORDER:ROOT(1)
* 注意 NOROOT和 ROOT 的区别,如果NOROOT表示如果符号没有被关联的时候是被优化掉的,
* 如果想不被优化则使用ROOT.
/*************************************************************************************************************************************/

照着做确实可以消除Warning,但却还是不太了解NOROOT跟ROOT的用途
我怎麽知道他会不会被优化掉,我怎麽知道优化了以後会对程序造成什麽影响???

顺带一提,在不修正Warning的情况下。程序仍然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建议采用官方推荐的方式,在IAR的安装目录里面是不是有ST的启动文件。

另外NOROOT和 ROOT没有怎么研究过。
启动文件里面主要就是个中断向量表,你可以在外面的.C文件中调用下相应的中断函数看看有问题没,没问题的话用优化的方式就行。
最好就是你可以看下IAR生产的.MAP文件,看看能找出什么蛛丝马迹不。IAR的用户手册里面应该也会有举例子,查查看。

网友:
下面是IAR官方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地址
============================================

楼主:
明白了,谢谢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