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的usb使用 请教??

楼主(2015-09-09):
请教下,stm32的单片机上有两组usb的IO口,是不是实际使用只能选择其中一组  ??

网友:
内核只有一个,两个接口。一个用于全速,一个用于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核只有一个,两个接口。一个用于全速,一个用于高速。

那是不是说明这两个usb接口不能够同时使用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说明这两个usb接口不能够同时使用啊 ??

对,只能分时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只能分时复用。

好的,多谢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