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STM32F1使用FlashFS的缓冲增大到32KB后写速度大大加快,达到2.8MB/S

楼主(2015-09-11):
操作8GB的SD卡, class 4
下面是缓冲大小是8KB和16KB,效果差不多

下面是缓冲大小是32KB,效果差不多

楼主:
SD卡的class 4的速度是4MB/S

网友:
相当给力啊

网友:
数据计算对吗?写比读的速度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计算对吗?写比读的速度还快?

跟V5一样的计算方法,这个读速度很稳定。而写速度变化较大,估计跟SD驱动和缓冲大小有关。

网友:
一般读肯定比写速度快的,这还真有点难理解

网友:
C10的,一直无法完全格式化SD卡,都是到最后失败,只能快速格式化,哎.没办法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读肯定比写速度快的,这还真有点难理解
数据读写都没有错误,这个可以保证读写,另外我怀疑可能是时间测量不准确,下面是两种时间测量,
时间测试基本一样,也就是时间测量也是没问题。
   最大的可能就是通过修改SDIO的底层,读速度还能够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