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enwin 设置外部的sdram ??

楼主(2015-09-13):
/* Define the available number of bytes available for the GUI */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70)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2)
/* Define the average block size */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
*
*       GUI_X_Config
*
* Purpose: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available memory for the GUI.
**********************************************************************
*/
void GUI_X_Config(void)
{
#if 0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else
    static U32 *aMemory;
    aMemory = (U32 *)EXT_SRAM_ADDR;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endif
}

我按照上面的方法更改后,运行enwin  时没有效果,请教还有哪里需要更改啊 ??

网友:
emWin能够正常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能够正常运行吗

你好,
void GUI_X_Config(void)
{
#if 0       // 吧此处改成1 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else

    static U32 *aMemory;
    aMemory = (U32 *)EXT_SRAM_ADDR;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 这个地方貌似要 /4 才可以,是什么情况啊 ???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endif
}

还有就是我想把外部2MByte 的最后100KByte 的存储空间分配 给emWin 使用,更改如下:

            static U32 *aMemory = (U32 *)(EXT_SRAM_ADDR + (((2*1024*1024) - (100*1024) ) / 4)  ) ;        // 把外部2MByte的最后100KByte 字节分配给 STemWin 使用

            GUI_ALLOC_AssignMemory((U32 *)aMemory, (100*1024)/4);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这样更改后是可以,但是我不明白的是 怎么要除以 4啊,还有 除以4后,那地址就变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