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8051 的串口发送是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方式好

楼主(2015-09-14):
请教下,c8051 的串口发送是采用查询方式还是中断方式好 ?? 发送数据量不是很大。

网友:
查询就可以了,实现比较简单。

网友:
不用使用中断,大多数在发送时,用户是知道到了某个点需要发送的,而发送完了就查询可以了,不要再进中断去处理,这样反而麻烦了,串口中断大都是接受中断
交流促进我们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使用中断,大多数在发送时,用户是知道到了某个点需要发送的,而发送完了就查询可以了,不要再进中断去处理,这样反而麻烦了,串口中断大都是接受中断

好的,多谢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