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在ucOS-III系统中创建的任务里添加AD采样程序会出现硬件错误

楼主(2015-09-14):
很奇怪的是,出现硬件错误的地方还没用执行到AD采样程序那里,去掉采样程序就不会出现硬件错误,采样程序就这一句T = uhADCConvertedValue[1];出现错误的是在显示程序里,显示程序执行到这里SPI_ShiftByte(SPI_WRITE_DATA);SPI_ShiftByte(_ucRegValue);就出现硬件错误

网友:
uCOS-III的任务堆栈是用CCM空间吗,DMA不支持CCM空间的数据传递,这个要注意下。
另外就是可以在uCOS-III里面仅创建一个启动任务加上测试代码,看看有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III的任务堆栈是用CCM空间吗,DMA不支持CCM空间的数据传递,这个要注意下。
另外就是可以在uCOS-III里面仅创建一个启动任务加上测试代码,看看有问题不。

UCOS-III是参照历程移植的,不懂什么是CCM,刚试了一下只有AppTaskStart任务时也会出现硬件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III的任务堆栈是用CCM空间吗,DMA不支持CCM空间的数据传递,这个要注意下。
另外就是可以在uCOS-III里面仅创建一个启动任务加上测试代码,看看有问题不。

刚看来一下CCM,我好像没有用这个,如果用的话应该这句后面要指定地址吧static  CPU_STK  AppTaskStartStk[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