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软件触发与硬件触发

楼主(2015-09-14):
汉子哥!软件触发与硬件触发  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或者说如果用硬件触发程序该怎么去进行?可以给小弟说说吗?

网友:
1. 软件触发是指设置一个触发值,然后采集一批数据后,在这些数据里面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
2. 硬件触发就是硬件上面检测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或者电平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