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电源对地击穿短路问题

楼主(2015-09-14):
收藏备份下
http://bbs.21ic.com/icview-741550-2-1.html

http://bbs.21ic.com/icview-826048-1-1.html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把3.3v电源通过一个电阻接在光耦二极管正极,IO接光耦二极管负极,当电流为16mA时非常容易损坏STM(VDD与VSS短路,有时电压会降到2v左右,芯片发热),后来将电阻加大,电流减小到5mA左右,正常。但是把io脚直接接光耦二极管正极,加一个电阻,二极管负极接地,电流16mA也没有问题。
外部有上拉的io脚,电流超过5mA极容易坏

网友(2016-07-06):
不至于这么脆弱吧,STM32怎么控制光耦? IO口必须小于16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