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容特性比较

楼主(2015-09-15):
名称:聚酯(涤纶)电容(CL)
符号:
电容量:40p--4u
额定电压:63--630V
主要特点:小体积,大容量,耐热耐湿,稳定性差
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

名称:聚苯乙烯电容(CB)
符号:
电容量:10p--1u
额定电压:100V--30KV
主要特点:稳定,低损耗,体积较大
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较高的电路

名称:聚丙烯电容(CBB)
符号:
电容量:1000p--10u
额定电压:63--2000V
主要特点:性能与聚苯相似但体积小,稳定性略差
应用:代替大部分聚苯或云母电容,用于要求较高的电路

名称:云母电容(CY)
符号:
电容量:10p--0.1u
额定电压:100V--7kV
主要特点:高稳定性,高可靠性,温度系数小
应用:高频振荡,脉冲等要求较高的电路

名称:高频瓷介电容(CC)
符号:
电容量:1--6800p
额定电压:63--500V
主要特点:高频损耗小,稳定性好
应用:高频电路

名称:低频瓷介电容(CT)
符号:
电容量:10p--4.7u
额定电压:50V--100V
主要特点:体积小,价廉,损耗大,稳定性差
应用: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

名称:玻璃釉电容(CI)
符号:
电容量:10p--0.1u
额定电压:63--400V
主要特点:稳定性较好,损耗小,耐高温(200度)
应用:脉冲、耦合、旁路等电路

名称:铝电解电容
符号:
电容量:0.47--10000u
额定电压:6.3--450V
主要特点:体积小,容量大,损耗大,漏电大
应用:电源滤波,低频耦合,去耦,旁路等

名称:但电解电容(CA)铌电解电容(CN)
符号:
电容量:0.1--1000u
额定电压:6.3--125V
主要特点:损耗、漏电小于铝电解电容
应用:在要求高的电路中代替铝电解电容

名称: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
符号:
可变电容量:100--1500p
主要特点:损耗小,效率高;可根据要求制成直线式、直线波长式、直线频率式及对数式等
应用:电子仪器,广播电视设备等

名称:薄膜介质可变电容器
符号:
可变电容量:15--550p
主要特点:体积小,重量轻;损耗比空气介质的大
应用:通讯,广播接收机等

名称:薄膜介质微调电容器
符号:
可变电容量:1--29p
主要特点:损耗较大,体积小
应用:收录机,电子仪器等电路作电路补偿
名称:陶瓷介质微调电容器
符号:
可变电容量:0.3--22p
主要特点:损耗较小,体积较小
应用:精密调谐的高频振荡回路

独石电容最大的缺点是温度系数很高,做振荡器的稳漂让人受不了,我们做的一个555振荡器,电容刚好在7805旁边,开机后,用示波器看频率,眼看着就慢慢变化,后来换成涤纶电容就好多了.
独石电容的特点:
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等.
应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
容量范围:
0.5PF--1UF
耐压:二倍额定电压.
里面说独石又叫多层瓷介电容,分两种类型,1型
性能挺好,但容量小,一般小于0.2U,另一种叫
II型,容量大,但性能一般.

就温漂而言:
独石为正温糸数+130左右,CBB为负温系数-230,用适当比例并联使用,可使温漂降到很小.
就价格而言:
钽,铌电容最贵,独石,CBB较便宜,瓷片最低,但有种高频零温漂黑点瓷片稍贵.云母电容Q值较高,也稍贵.

铝电解电容器适用指南
一.电路设计
   (4)铝电解电容分正负极,不得加反向电压和交流电压,对可能出现反向电压的地方应使用无极性电容.
   (5)对需要快速充放电的地方,不应使用铝电解电容器,应选择特别设计的具有较长寿命的电容器.
   (6)不应使用过载电压
       1.直流电压玉文博电压叠加后的缝制电压低于额定值.
       2.两个以上电解电容串联的时候要考虑使用平衡电阻器,使得各个电容上的电压在其额定的范围内.
   (9)设计电路板时,应注意电容齐防爆阀上端不得有任何线路,,并应留出2mm以上的空隙.
   (10)电解也主要化学溶剂及电解纸为易燃物,且电解液导电.当电解液与pc板接触时,可能腐蚀pc板上的线路.,以致生烟或着火.因此在电解电容下面不应有任何线路.
    (11)设计线路板向背应确认发热元器件不靠近铝电解电容或者电解电容的下面.
以上只是部分摘抄内容.

特性比较

① 铝电解电容与钽电解电容
铝电解电容的容体比较大,串联电阻较大,感抗较大,对温度敏感.它适用于温度变化不大、工作频率不高(不高于25kHz)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铝电解电容具有极性,安装时必须保证正确的极性,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与铝电解电容相比,钽电解电容在串联电阻、感抗、对温度的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工作电压较低.
② 纸介电容和聚酯薄膜电容
其容体比较小,串联电阻小,感抗值较大.它适用于电容量不大、工作频率不高(如1MHz以下)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和旁路.使用管型纸介电容器或聚酯薄膜电容器时,可把其外壳与参考地相连,以使其外壳能起到屏蔽的作用而减少电场耦合的影响.
③ 云母和陶瓷电容
其容体比很小,串联电阻小,电感值小,频率/容量特性稳定.它适用于电容量小、工作频率高(频率可达500MHz)的场合,用于高频滤波、旁路、去耦.但这类电容承受瞬态高压脉冲能力较弱,因此不能将它随便跨接在低阻电源线上,除非是特殊设计的.
④ 聚苯乙烯电容器
其串联电阻小,电感值小,电容量相对时间、温度、电压很稳定.它适用于要求频率稳定性高的场合,可用于高频滤波、旁路、去耦.

一 薄膜电容器
1. 在振荡电路,定时电路,延迟电路和滤波器中的应用.
在这几种电路中,要求电容器的电容量具有良好的温度稳定性,保证振荡频率,定时时间,延迟时间具有良好的温度稳定性,此时选用温度系数低的聚碳酸酯介质电容为首选,其温度系数可以接近于零.其次应选用的是复合膜电容器,在国家标准中以CH表示,如国产的CH11复合膜电容器的电容量可以从1nF—0.47uF,在市场上很容易找到,采用黄色树脂封装.
如果在温度几乎不变的情况下电容器的选择无特殊的要求,但是一定不能选用第二类陶瓷介质(其电容量随电容器的温度变化太大).
2. 在积分电路中的应用
在积分电路中,积分时间常数是由积分电容器和电阻决定的,通常电阻有良好的温度特性,所以最关键的是要保证电容量的稳定,这一点与前面所述电路没有区别,与它们不同的是,积分电路具有保持功能,因而要电容器的绝缘电阻越高越好,同时要保持积分的准确性,电容器的介质吸收要低.所以,通常积分电路的积分电容器应选择介质吸收低的,然后考虑的是温度系数,绝缘电阻.综合考虑应首选介质吸收最低的聚苯乙丙烯介质电容器.
3. 在采样-保持电路中的应用
在这种电路中的最关键的是电容器的绝缘电阻,应以选择绝缘电阻最高的介质为首选.如果频率较高,还应考虑损耗因数,通常在薄膜电容中,损耗因数均可以满足要求.
4. 作为耦合电容器
既要将交流或脉冲信号“无衰减”的耦合到后级,同时又不能影响后级的直流工作点,因而需要电容器的绝缘电阻要高,通常的聚酯薄膜电容即可满足要求.

二 陶瓷介质电容器
1. I类陶瓷电容器
过去称高频陶瓷电容器,是指介质损耗小,绝缘电阻高,介电常数随温度呈线性变化的陶瓷介质制造的电容器.它特别适用于谐振回路,以及其他要求损耗小和电容量稳定的电路,或用于温度补偿.
2. II类陶瓷电容器
过去被称作低频陶瓷电容器,这类电容的比电容大,容量随温度呈非线性变化,损耗较大,常用在电子设备中用于旁路,耦合或用于其他对损耗和电容量稳定性要求不高的电路中.

陶瓷电容的基本特性:具有较高甚至非常高的介电常数.I类超稳定介质用于高频,但电容量作的不可能很大,通常1206SMD封装的电容从0.5pF到0.01uF.而II类稳定介质对应的电容则可做到2.2uF或再高一些.II类的可用级陶瓷介质材料可达到100uF.

电容器的选择和注意事项(2) 关于陶瓷贴片电容的PCB设计问题.
与引脚元件不同,片状元件面临着一个易受弯曲应力影响的问题,焊接锡量过大会加大机械和热应力,从而导致芯片破损.因此在设计基片时要考虑焊盘的布局和尺寸,以免焊锡量偏多.
主要是在各元件间设有非焊接区,以免出现过多的焊锡.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

独石电容实际也叫集成夹角,因为独石电容里面实际就是一颗SMD贴片(集层陶瓷电容)电容.在某些电路设计中,为解决不使用SMD贴片电容而特别把贴片加工成有引脚的DIP电容,而这种电容便称作"集成夹角"即"独石电容".
   而瓷片电容就是一般的陶瓷电容,陶瓷电容器采用钛酸钡、钛酸锶等高介电常数的陶瓷材料作为电介质,在电介质的表面印刷电极浆料,经低温烧结制成.陶瓷电容器的外形以片式居多,也有管形、圆片形等形状.而SMD贴片电容即集层陶瓷电容,从字面上解释就是:陶瓷电容的缩小化,多层化的制作工艺.从陶瓷电容演变而来,尺寸有:0201.0402.0603.0805.1206... 进而,独石电容又是从集层陶瓷电容演变而来.
   独石电容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等.陶瓷电容体积大,电压高,稳定性相对差些!
   独石电容和陶瓷电容的介质均为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