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我想把存在SPI FLASH 中的C流图片数据以无需加载存储器的方式显示出来。请问用哪个

楼主(2015-09-15):
谢谢,之前用8875直接读数据流图片,图显示正常了,但是添加到EMWIN中就乱套了

网友:
SPI FLASH不支持无需加载的方式,这个不能像外部SRAM直接总线方式读写。

楼主:
SPI FLASH如果用加载方式,有这方面的例子推荐不?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I FLASH如果用加载方式,可以用分段加载的方式吗?

使用加载的方式没问题的,可以参考emWin提高篇第71期,外置字库到SPI FLASH,有个加载函数和加载图片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加载的方式没问题的,可以参考emWin提高篇第71期,外置字库到SPI FLASH,有个加载函数和加载图片是一样的。


网友C(2020-09-18):
引用 网友A:
使用加载的方式没问题的,可以参考emWin提高篇第71期,外置字库到SPI FLASH,有个加载函数和加载图片是一 ...

硬汉哥,这个emwin提高篇71期在哪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这个emwin提高篇71期在哪看

全字库章节都是:

【安富莱】全新65章2076页史诗级emWin教程发布,5年的实战经验全奉献,本次教程突出实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834&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字库章节都是:

【安富莱】全新65章2076页史诗级emWin教程发布,5年的实战经验全奉献,本次教程突出 ...

硬汉哥,如果想要显示多个全屏图片,图片太大只能放在SPI flash,应该如何操作呢?有没有例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