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基于SPI Flash的FlashFS批量创建文件和写数据测试以及相关问题

楼主(2015-09-15):
1. 每次创建10个CSV文件,分别写入32字节数据。速度测试如下:
    (创建前挂载,10个文件都写完后卸载)
================================================
经过测试发现,随着数据大批量的写入,首次创建文件和后面创建的9个文件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

多次创建后发现速度剧增。

楼主:
只挂载一次,后面不再重复挂载和卸载,发现首次创建的时间基本跟后面9次一致了,但是随着不断的写入,
打开时间还是不断增加。估计FlashFS每次创建新文件都有一个查询的过程,随着文件数的大量增加,查询时间也长了。

楼主:
fout = fopen ("re.csv",   "a");   append方式坚决不可以用在SPI Flash上面,这样会造成写入耗时越来越长。

写到400次的时候,速度已经没法看了。

楼主:
对同一个文件进行重复重写fout = fopen ("re.csv", "w"); 测试了1000次,速度较稳定,每次写1024字节。
打开速度还算稳定。没有进行重复的加载和卸载。

测试进行了重复的加载和卸载,跟上面的速度基本一样。

楼主:
创建1000个文件,每次写64字节数据,测试结果如下,创建新文件的时间慢慢增加。

================================
重新写这1000个文件。

楼主:
创建到4000个文件时,速度已经无法容忍了,每次64字节。

楼主:
依次创建1000个文件,每次写数据1024字节,然后循环重写9次,一共是执行了10000次。

楼主:
测试总结:
1. 使用的时候切记不可以使用fopen (xxxxx, "w")模式,这样会造成文件的访问速度极其慢。
2. 创建的文件不要太多,最好不要超过1000个文件。文件越多访问速度也越慢。
3. 实际测试按照一页的倍数(256字节)进行写操作最好,这样基本没有文件碎片。
4. 不管创建的是多少文件,如果采用的是重复写已经创建的文件,打开文件的速度会一点点增加,
    最终趋于一个最大值,后基本不会再增加,而是变成小值后继续增加,如此循环,实际测试是这样的。
5. 挂载系统后,首次创建或者打开文件比较的耗时间,这点要注意。
6. 真正耗时间的不是读写文件耗时间,而是创建或者打开文件比较的耗时间。
=============================================================
a. 这么来说的话,实际使用SPI Flash的FlashFS时最好采用创建多个文件来做数据管理,但是创建
    的文件数最好不要太多,要不会造成访问速度极其慢。
b. 可以考虑删除文件然后重新创建文件进行数据记录,这样速度要快些。
    另外就是在文件打开的情况下,进行数据读写操作,记录了多条数据后再进行关闭文件,要不重新打开
   文件比较耗时间。只有关闭了文件,写的数据才会记录到SPI Flash里面。

楼主:
实际测试还有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而且很适合基于SPI Flash的FlashFS,可以挂载了文件系统以后,创建文件,创建后不要再关闭这个文件,然后使用
fwrite等函数写数据,写一次数据调用一次fflush即可。这样就不需要重复打开和关闭文件了,而且也不怕掉电问题。

网友:
finit初始化文件系统时,会有检索整个文件系统fat和fsinfo的过程,导致运行巨慢。。。

估计打开文件时也有这种问题,你可以跟踪到反汇编里面,看看到底是哪个代码段耗费了这么多时间

我就是这样发现finit的问题的

网友(2015-10-23):
我在使用中还发现,随着文件的不断变大,搜索文件函数ffind时间也越来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使用中还发现,随着文件的不断变大,搜索文件函数ffind时间也越来越长。

这个应该是他内部机制决定的,我现在的办法就是打开一个文件后不要关闭,通过函数
fwrite后,再fflush同步一下,这样数据就写入到SPI Flash,速度也很稳定了。

创建文件太多比较影响速度。

网友(2017-07-18):
我手上做的一个项目想要使用FLASHFS,问题是写入的数据量一大,文件系统就会莫名其妙的损坏,掉电后再上电,fcheck通不过,必须要重新格式化才行,百思不得解啊!!
我用的单片机是LPC1343,  FLASH是W25X32;
高手可知道是啥原因?
ps: 不用FLASHFS, 直接操作FLASH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做的一个项目想要使用FLASHFS,问题是写入的数据量一大,文件系统就会莫名其妙的损坏,掉电后再上电,fcheck通不过,必须要重新格式化才行,百思不得解啊!!
我用的单片机是LPC1343,  FLASH是W25X32;
高手可知道是啥原因?
ps: 不用FLASHFS, 直接操作FLASH 没有 ..

损坏倒是没有遇到过,主要是这个帖子里面说的速度慢的问题。

网友C(2018-09-06):
请问,如果需要对同一个文件重复写入数据,不采用fopen (xxxxx, “a”)  模式,可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果需要对同一个文件重复写入数据,不采用fopen (xxxxx, “a”)  模式,可以怎么处理呢?

这样的话,最好可以记录一批数据后,创建个新的文件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最好可以记录一批数据后,创建个新的文件继续。

感谢你的回复
现在做的硬件是SPI FLASH,上位机把很多个 APP分段下发给设备,在设备上能手动选择app来更新。如果采用创建新的文件的方法,一个APP就需要很多个文件来保存数据了,感觉实用会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回复。
现在做的硬件是SPI FLASH,上位机把很多个 APP分段下发给设备,在设备上能手动 ...

下发APP应该问题不大,可以实际测试下性能。

网友D(2023-12-26):
引用 楼主:
测试总结:
1. 使用的时候切记不可以使用fopen (xxxxx, "w")模式,这样会造成文件的访问速度极其慢。
2.  ...

硬汉哥,我现在也遇到文件重复以“w”模式打开次数多了后,打开速度变慢的现象。但是文件是保存参数用的,当参数变化后,只能以"w"模式打开文件重写,目前不太好变更文件名。有什么办法能改善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我现在也遇到文件重复以“w”模式打开次数多了后,打开速度变慢的现象。但是文件是保存参数用的 ...

不要求速度的话,就慢慢写即可。也可以整体缓冲些后写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总结:
1. 使用的时候切记不可以使用fopen (xxxxx, "w")模式,这样会造成文件的访问速度极其慢。
2.  ...

“1. 使用的时候切记不可以使用fopen (xxxxx, "w")模式,这样会造成文件的访问速度极其慢。”这句话是不是打错了,是不可以使用fopen (xxxxx, "a")模式“?

网友E(2024-08-16):
引用 楼主:
测试总结:
1. 使用的时候切记不可以使用fopen (xxxxx, "w")模式,这样会造成文件的访问速度极其慢。
2.  ...

想问一下,第五点,挂载系统后在根目录创建文件(根目录下有其他文件),有的时候会超级慢10s多,文件才创建成功,原因我想问下是什么?1.空闲簇分配太慢?2.文件夹太多?3.文件层数太深?4.剩余容量太少?具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使用的时候切记不可以使用fopen (xxxxx, "w")模式,这样会造成文件的访问速度极其慢。”这句话是不 ...

好像是fopen (xxxxx, "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第五点,挂载系统后在根目录创建文件(根目录下有其他文件),有的时候会超级慢10s多,文件才 ...

10秒有点太长了。你看我前面的测试,创建上千个才1秒。

可以考虑优化下你的底层驱动,你看看你是不是底层做比较大的扇区擦除了,实际非常长。

网友F:
每写一次就调用一次fflush会不会造成FLASH过快损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秒有点太长了。你看我前面的测试,创建上千个才1秒。

可以考虑优化下你的底层驱动,你看看你是不是 ...

也不是每一次都10s,我测其他文件的时候也是最慢3s,可是就是测根目录下有某个文件要8-10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写一次就调用一次fflush会不会造成FLASH过快损坏?

这个支持擦写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是每一次都10s,我测其他文件的时候也是最慢3s,可是就是测根目录下有某个文件要8-10s

如果你用的是FlashFS的EFS,也就是非FAT的嵌入式文件系统EFS模式,它不支持子目录。

只能在根目录下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