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有关於V5使用speex(IAR)

楼主(2015-09-17):
最近想要用V5的板子测试WM8978经过Speex压缩後的音质成效,
可是下载了ST官方speex移植代码却一直编译失败,

看了 an2812 跟 an4229 还有 speex manual,
还是不知道该怎麽做
请问该怎麽移植speex固件库???

或是speex只能在F1跟F3下执行,在F4上本来就是不容许的?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帮顶

楼主:
移植问题暂时解决
附上我的解决方法
1. 首先去ST官方下载相应的移植包
     STSW-STM32017(内含AN2812)
2. 接着参考此篇做法
     speex移植到crotex-M4,注意事项
3. 编译後会发现,因未知原因
    导致持续出现 FIXED_POINT 未定义的报错
    在找不出原因的情况下,我直接下了个宏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後续有大神解惑)
4. 目前可正常运行,但会出现延迟和丢帧的现象
    等完成後再来做个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植问题暂时解决
附上我的解决方法
1. 首先去ST官方下载相应的移植包
     STSW-STM32017(内含AN2812)

网友:
非常感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