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CMSIS RTX 的任务锁和中断锁在哪里?

楼主(2015-09-17):
近期需要使用CMSIS RTX了,使用STM32F030芯片,我想问一下,任务锁和中断锁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
CMSIS-RTOS RTX一直还没有开始用,一直是用的RTX,单独的RTX有个任务锁,没有中断锁,因为RTX内核里没有开关中断来保护临界区。也就是所谓的可以实现零中断延迟。

看了一下CMSIS-RTOS RTX的API,似乎中断锁和任务锁都没有。

楼主:
另外
RTX的
void os_itv_set (U16 interval_time);
void os_itv_wait (void);
在CMSIS-RTOS RTX用什么方法替换呢?

谢谢!

网友:
貌似只有一个函数:

osStatus     osDelay (uint32_t millisec)
     Wait for Timeout (Time Delay).

没有这种绝对延迟函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
RTX的
void os_itv_set (U16 interval_time);
void os_itv_wait (void);
在CMSIS-RTOS RTX用什么方法替换呢?

网友:
哈哈  amo上也是你问的吧   我还奇怪你怎么想替换掉这个两个区间延时函数

原来你想用cmsis-rtx啊  这个我就没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amo上也是你问的吧   我还奇怪你怎么想替换掉这个两个区间延时函数

原来你想用cmsis-rtx啊  这个我就没研究了

是啊,资料太少了。。。

难道其他人还是在STM32F030运行RTX的?。。。

网友(2018-11-14):
搞出来没?

网友:
简单些手动实现,调用裸机的中断开关函数即可。

而RTX5已经增加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ypeid%26typeid%3D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