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教!小波变换和傅里叶变换得到的主频不同,正确吗?

楼主(2015-09-18):
在MATLAB中对一爆破振动信号进行分析,经傅里叶变换得到功率谱信息,同时使用小波包变换计算各频带能量,功率谱显示最大频率为40hz,频带能量显示最大频率处于48-56hz之间,这个结论正确吗?

网友:
多测试几组数据,采样率,采样点数都重新设置下看看。

不行就先找一个可以确定功率谱信息的波形样本先做测试。

好久不搞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