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怎么根据SRAM的时序,去配置FSMC的配置

楼主(2015-09-18):
STM32F407怎么根据SRAM的时序,去配置FSMC的配置: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2;        /* 设置为2会出错; 3正常 */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1;            /* 设置为1出错,2正常 */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网友:
参考这个帖子,以前有贴过两个文档: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9

网友A(2023-05-04):
请问你现在搞清了吗?这是我的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现在搞清了吗?这是我的提问

把你的问题单独发个帖子出来,我来帮你详细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