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客户分享] FSMC可以支持多大的NAND Flash,理论上FSMC不限制访问NAND的容量

楼主(2015-09-20):
FSMC可以根据需要产生多个地址周期,理论上FSMC不限制可以访问的NAND容量。
=========================================================
由于FSMC对NAND Flash的访问是串行的访问

一个NAND地址可以有45个字节(依实际的存储器容量而定),比如
HY27UF081G2A(128MB)和H27U4G8F2DTR (512MB),地址信息是这样的

=========================================================================
从地址信息上面来看,8GB的海力士MLC的NAND Flash也可以外接:

网友A(2020-02-19):
我想问下,对MLC 型nand flah 支持吗??还是说算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对MLC 型nand flah 支持吗??还是说算法问题???

支持,硬件上SLC,TLC,MLC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看到这。。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35H$~1T~DG)H%7DS~B[ ...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汉明码编码算法只能够保证更正单一比特的错误,如果两个或是更多的比特出错,汉明码就无能为力了(可以检测出错误,但无法修正)。不过,-般情况SLC NAND器件(STM32 仅支持SLC NAND)出现2bit及以上的错误
非常罕见,所以,我们使用的汉明码基本上够用。
                                                                         我节选的一点内容,某开stm32发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汉明码编码算法只能够保证更正单一比特的错误,如果两个或是更多的比特出错,汉明码就无能为力了(可以检 ...

这个我前几天就回复你了,做软件ECC就可以了,使用MLC需要修改更多bit

emFile发布对MLC TLC超大容量NAND的支持,新版的ECC校验可以修正40个bit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02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