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NAND  Flash使用FlashFS后的速度测试

楼主(2015-09-22):
对NAND Flash进行了低级格式化和FAT32格式化后。
首次使用,没有做文件删除操作,基本读速度和写速度稳定都稳定在1MB/S左右。
如果想加快速度速度可以加大这里的缓冲

=======================================================================
下面是联系操作了几次的结果: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00.txt 2048KB ...
................................................................
  写耗时 : 2026ms   平均写速度 : 1035119B/S (1010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902ms   平均读速度 : 1102603B/S (1076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01.txt 2048KB ...
................................................................
  写耗时 : 2048ms   平均写速度 : 1024000B/S (1000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857ms   平均读速度 : 1129322B/S (1102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02.txt 2048KB ...
................................................................
  写耗时 : 1995ms   平均写速度 : 1051204B/S (1026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857ms   平均读速度 : 1129322B/S (1102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03.txt 2048KB ...
................................................................
  写耗时 : 2201ms   平均写速度 : 952817B/S (930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856ms   平均读速度 : 1129931B/S (1103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04.txt 2048KB ...
................................................................
  写耗时 : 2025ms   平均写速度 : 1035630B/S (1011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857ms   平均读速度 : 1129322B/S (1102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05.txt 2048KB ...
................................................................
  写耗时 : 2041ms   平均写速度 : 1027512B/S (1003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856ms   平均读速度 : 1129931B/S (1103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06.txt 2048KB ...
................................................................
  写耗时 : 2055ms   平均写速度 : 1020511B/S (996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857ms   平均读速度 : 1129322B/S (1102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楼主:
如果对NAND Flash做了删除文件操作,那么写速度会稳定在400KB/S左右,速度不变。
=======================================================
下面是连续操作了几次的结果: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07.txt 2048KB ...
................................................................
  写耗时 : 4940ms   平均写速度 : 424524B/S (414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939ms   平均读速度 : 1081563B/S (1056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08.txt 2048KB ...
................................................................
  写耗时 : 4843ms   平均写速度 : 433027B/S (422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869ms   平均读速度 : 1122071B/S (1095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09.txt 2048KB ...
................................................................
  写耗时 : 5023ms   平均写速度 : 417509B/S (407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869ms   平均读速度 : 1122071B/S (1095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10.txt 2048KB ...
................................................................
  写耗时 : 4804ms   平均写速度 : 436542B/S (426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869ms   平均读速度 : 1122071B/S (1095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11.txt 2048KB ...
................................................................
  写耗时 : 4996ms   平均写速度 : 419766B/S (409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869ms   平均读速度 : 1122071B/S (1095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12.txt 2048KB ...
................................................................
  写耗时 : 4854ms   平均写速度 : 432046B/S (421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869ms   平均读速度 : 1122071B/S (1095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6 - WriteFileTest】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开始写文件Speed13.txt 2048KB ...
................................................................
  写耗时 : 5192ms   平均写速度 : 403919B/S (394KB/S)
写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1869ms   平均读速度 : 1122071B/S (1095KB/S)
读数据过程中未出现过错误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网友:
好啊,期待例程发布,文件系统有没移植出来在ucos下应用的可能

网友A(2016-01-28):
是不是在没有对NAND Flash进行FAT32格式化之前第一次使用文件系统没法加载啊?总是提示“打开根目录失败(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没有对NAND Flash进行FAT32格式化之前第一次使用文件系统没法加载啊?总是提示“打开根目录失败(13)”...

首次使用NAND底层一定要做一次低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次使用NAND底层一定要做一次低格。

,多谢啦,确实是这样的,所以Nand使用文件系统,还得配合用USB模拟U盘,进行格式化一次,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啦!但是在下一次使用过程中如果调用了“
                    NAND_Format();”函数的话,又会出现同样问题,通过电脑格式化一次,就又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啦,确实是这样的,所以Nand使用文件系统,还得配合用USB模拟U盘,进行格式化一次,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啦!但是在下一次使用过程中如果调用了“
&nb ..

没有这个要,如果你用的FlashFS文件系统,这个系统自带NAND管理功能,调用其文件系统格式化函数即可。

而我们自己实现的NAND管理还不完善,使用FatFS格式化还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