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使用FlashFS做大批量数据实时写入问题---针对SD卡

楼主(2015-09-22):
测试条件:
#define TEST_FILE_LEN                  (20*1024*1024)  /* 用于测试的文件长度  20MB */
#define BUF_SIZE                          (2*1024)               /* 每次读写最大数据长度,共写入10240次  */
使用V4开发板,STM32F103, 8G的SD卡,class4
挂载了SD,打开并创建文件,连续写入测试。测试完毕后关闭文件,并卸载文件系统。
SD卡的缓冲大小设置如下:

=======================================================================

根据用户设置的缓冲大小不同,每次写入的数据大小不同,每组循环个数不一样。

楼主:
每次写入加上fflush,将数据真正的写入到文件里面防止断电丢失

网友:
好像在FATFS中SD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6-08-24):
fwrite写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fwrite写错误是什么原因,

挂载是正常识别了没有,还有就是fwrite返回的错误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