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CAN] CAN总线的数据帧和遥控帧及其区别

楼主(2015-09-26):
(图片)

楼主:
遥控帧
接收单元向发送单元请求发送数据所用的帧。遥控帧由 6 个段组成。遥控帧没有数据帧的数据段。

网友:
不是远程帧吗  遥控帧  新名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远程帧吗  遥控帧  新名词啊

啥翻译都有,也是惆怅

网友(2017-10-31):
RL-CAN,直接移植的的,外接10个CAN设备,主机发送远程帧,从机响应都是数据帧

    param.ExtTxID.Bits.p1 = 0;//8位
    param.ExtTxID.Bits.p2 = 0x00;//8位   外接CAN设备   0 广播地址   1-10设备地址
    param.ExtTxID.Bits.p3 = 0x20;//8位命令码
    param.ExtTxID.Bits.p4 = 0x00;//5位

   msg_tx.id = param.ExtTxID.Word;
    msg_tx.len = 0;
    msg_tx.ch = 1;
    msg_tx.format = EXTENDED_FORMAT;
    msg_tx.type = REMOTE_FRAME;
    CAN_init (1, 500000);
    CAN_rx_object (1, 1,  msg_tx.id, DATA_TYPE | EXTENDED_TYPE);
    //CAN_hw_testmode(1,  CAN_BTR_SILM|CAN_BTR_LBKM); /* Loopback and           */
    CAN_send (1, &msg_tx, 0x0F00);
    CAN_start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