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V4开发板STemWin的4点触摸校准公共模板说明及其下载

楼主(2015-09-29):
公共模板下载(含IAR和MDK两个版本):
emWin触摸校准(仅电阻屏,

MDK版本 V4.74
IAR版本 V6.3
==================================================

1. ST固件库到V3.6.1版本
2. BSP驱动包V1.2
3. uCOS-III版本V3.05.00
4. uC/CPU版本V1.30.02
5. uC/LIB版本V1.38.01
6. FatFS版本V0.11
7. STemWin版本V5.28
=================================================
开机后弹出如下的界面:
以此点击四个小圆圈进行4点触摸校准:

==================================================
触摸校准完成后,做了一个简单的画板功能,用户可以检测触摸是否准确。

楼主:
*********************************************************************************************************
*    模块名称 : uCOS-III
*    文件名称 : app.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本实验主要实现emWin触摸校准
*              实验目的:
*                1. 学习实现emWin触摸校准。
*                2. 所有使用emWin的工程都可以用此程序做四点触摸校准,校准后参数将保存到EEPROM里面
*                   其它工程使用的时候可以自动加载。
*                3. 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
*                4. 四点触摸校准后实现了一个简单的画板功能,用户可以检测校准是否准确。
*              实验内容:
*                2. 按下按键K1可以通过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优先级 使用栈 剩余栈 百分比 利用率   任务名
*                    Prio   Used  Free   Per    CPU     Taskname
*                     27     37    475   07%    0.01%   App Task GUIRefresh
*                     28    355    669   34%    4.93%   App Task GUI
*                      5     37    475   07%    0.09%   App Task UserIF
*                      4     37    475   07%    0.01%   App Task COM
*                      3     48    464   09%    0.00%   App Task Update
*                      2     40    472   07%    2.31%   App Task Start
*                     29     32     96   25%    0.03%   uC/OS-III Timer Task
*                     30     30     70   30%    0.78%   uC/OS-III Stat Task
*                      1     30     98   23%    2.83%   uC/OS-III Tick Task
*                     31     18    110   14%   88.97%   uC/OS-III Idle Task
*                    串口软件建议使用SecureCRT(V4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
*                    App Task Start任务 :按键检测和触摸检测
*                    App Task Update任务: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App Task COM任务   :LED闪烁
*                    App Task UserIF任务:处理按键消息
*                    App Task GUIRefresh任务:未使用
*                    App Task GUI任务   :GUI任务
*                 3.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注意事项:
*                 1. 本实验推荐使用串口软件SecureCRT,要不串口打印效果不整齐。此软件在
*                    V4开发板光盘里面有。
*                 2. 务必将编辑器的缩进参数和TAB设置为4来阅读本文件,要不代码显示不整齐。
*                 3. 使用3.5寸ili9488屏的触摸功能时,不要再使用LED1,因为LED1使用的引脚
*                    和SPI Flash的片选引脚公用。操作触摸的时候进行LED1闪烁会导致也操作SPI Flash。
*                    从而造成触摸混乱。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5-08-10   Eric2013    1. ST固件库到V3.6.1版本
*                                                          2. BSP驱动包V1.2
*                                                          3. uCOS-III版本V3.05.00
*                                                          4. uC/CPU版本V1.30.02
*                                                          5. uC/LIB版本V1.38.01
*                                                          6. FatFS版本V0.11
*                                                          7. STemWin版本V5.28
*
*    Copyright (C), 2015-202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