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F407的FSMC的的地址计算方法,以TFT为例

楼主(2015-09-29):
TFT的地址由FSMC_NE4 + A20 + A21 + A18共同决定
原理图:

=========================
FSMC_NE片选地址分配:

========================================================
然后我们再计算译码器的地址,注意,这里地址的计算都是按照FSMC的16bit访问模式计算的,
FSMC的16bit访问模式和8bit访问模式的区别就在这里:
========================================================

===================================================================
16bit模式下,我们计算A20和A21的时候,实际上需要按HADDR21和HADDR22计算
如果来算NE4 + HADDR21 + HADDR22的四种组合地址就是如下:
=========================================================
A18用于TFT的RS引脚了,16bit模式下,我们计算A18的时候,实际上需要按HADDR19计算
#define RA8875_BASE        ((uint32_t)(0x6C000000 | 0x00000000))
#define RA8875_REG        *(__IO uint16_t *)(RA8875_BASE +  (1 << (18 + 1)))    /* FSMC 16位总线模式下,FSMC_A18口线对应物理地址A19 */
define RA8875_RAM        *(__IO uint16_t *)(RA8875_BASE)

网友(2020-02-22):
谢谢硬汉哥,最近正好弄sram fsmc

网友A(2023-07-22):
你好,能否出一个如何计算时序参数的帖子? DM9000里面的初始化时序是怎么算出来的?
   /* FMC使用的HCLK,主频168MHz,1个FMC时钟周期就是5.95ns */
        SRAM_Timing.AddressSetupTime       = 3;  /* 3*5.95ns=17.85ns,地址建立时间,范围0 -15个FMC时钟周期个数 */
        SRAM_Timing.AddressHoldTime        = 0;  /* 地址保持时间,配置为模式A时,用不到此参数 范围1 -15个时钟周期个数 */
        SRAM_Timing.DataSetupTime          = 6;  /* 6*5.95ns=35.7ns,数据保持时间,范围1 -255个时钟周期个数 */
        SRAM_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8;  /* 两次连续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范围1 -15个时钟周期个数 */
        SRAM_Timing.CLKDivision            = 0;  /*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
        SRAM_Timing.DataLatency            = 0;  /*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
        SRAM_Timing.AccessMode             = FSMC_ACCESS_MODE_A; /* 配置为模式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否出一个如何计算时序参数的帖子? DM9000里面的初始化时序是怎么算出来的?
   /* FMC使用的HCLK ...

DM9000手册末尾有个时序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