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将堆空间定义到外部SRAM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5-09-30):
设置堆的大小以及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

=============================================
设置完毕后开启宏定义:

开启宏定义后需要在这里做SRAM的初始化。

楼主:
设置完毕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2016-05-07):
请问UCOS任务用的是堆空间还是栈空间,EMWIN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UCOS任务用的是堆空间还是栈空间,EMWIN呢?谢谢!

emWin的动态内存是独立定义的。
uCOS的任务栈也是独立定义的。

网友B(2018-01-04):
V6开发板上将堆空间定义到外部SDRAM也可以这样设置吗?
我按着这个设置了,程序跑不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V6开发板上将堆空间定义到外部SDRAM也可以这样设置吗?
我按着这个设置了,程序跑不起来啊

V6的emWin例子矢量字库显示章节配套例子就行,去看看吧,记得先看教程说明。

网友C:
硬汉大哥  您能帮研究一下sw4stm32 IDE的堆栈设置嘛  比如  能不能实现堆栈单独设置  一个使用内部sram  一个使用外部sdram?  研究了好多天没整明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大哥  您能帮研究一下sw4stm32 IDE的堆栈设置嘛  比如  能不能实现堆栈单独设置  一个使用内部sram  一 ...

sw4stm32 IDE不太清清楚,没有用过。

网友(2023-05-14):
这边的外部SRAM硬件方面是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