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60期教程第9章中button上面显示流位图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5-09-30):
=================================================
将局部变量
GUI_BITMAP Bitmap;
设置为全局变量就可以解决了,原因是因为退出函数_ShowStreamBitmap后,此变量
空间也被释放掉了,但是button控件还有使用这个变量,所以导致不能够正常显示。
调用函数
BUTTON_SetBitmap(hButton, BUTTON_BI_UNPRESSED, &Bitmap);
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要是流位图放在外置存储器上能正常显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流位图放在外置存储器上能正常显示就好了

这个就是放在SD卡上面的dta格式文件,然后加载到动态内存里面了,进行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放在SD卡上面的dta格式文件,然后加载到动态内存里面了,进行显示。

好,谢谢

网友:
BUTTON_SetBitmap();这个函数可以绘制,但是,我看这个函数BUTTON_SetStreamedBitmapEx()才像是绘制流位图的,但却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TTON_SetBitmap();这个函数可以绘制,但是,我看这个函数BUTTON_SetStreamedBitmapEx()才像是绘制流位图的,但却不显示。

加载的dta格式文件是流位图,然后做了一下流位图到其它位图形式的转换,这样BUTTON_SetBitmap就可以显示了,

直接使用这个函数BUTTON_SetStreamedBitmapEx()的确是不知道怎么调用。
主要是其中的一个参数const GUI_BITMAP_STREAM * pBitmap 不知道怎么确定。

网友(2015-12-09):
引用 网友A:
BUTTON_SetBitmap();这个函数可以绘制,但是,我看这个函数BUTTON_SetStreamedBitmapEx()才像是绘制流位图的,但却不显示。

我也发现这种情况~

网友(2020-11-17):
设置成全局变量可以在button上显示。但是同时设置两个button,会有一个button显示图片为无或者不正常。而分别单独显示,可以显示正常。目前做的测试是这样的结果。有在同一个界面设置多个button,使用这种方法成功吗?

网友B:
测试将GUI_BITMAP Bitmap;设置为全局变量可以正常为一个button上面显示流位图。但是定义多个button,则显示位图为无或者不正常。但单独显示正常
分别测试为:
单独测试:
button_01:      _ShowAngleBinBMP_Flash_button("APP.dta");

button_02:      _ShowBinBMP_Flash_Button("SYS.dta");

放在一起:
_ShowAngleBinBMP_Flash_button("APP.dta");
_ShowBinBMP_Flash_Button("SYS.dta");

以上皆为初始化时显示,也放在过while循环里面,也是不能显示两个或者多个button位图。单独一个button可以显示正常。

硬汉是否测试过此方法创建多个button,显示位图正常?

单独测试button_01

单独测试button_01

单独测试button_02

单独测试button_02

两个button一起创建

两个button一起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将GUI_BITMAP Bitmap;设置为全局变量可以正常为一个button上面显示流位图。但是定义多个button,则显示 ...

GUI_BITMAP Bitmap;等相关的几个变量最好分别定义。一个控件一个。

网友C(2021-08-11):
引用 楼主:
GUI_BITMAP Bitmap;等相关的几个变量最好分别定义。一个控件一个。

GUI_BITMAP Bitmap每个控件定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多个控件共用一个位图的时候,还是实现不了,项目中很多情况需要多个控件共用一个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GUI_BITMAP Bitmap每个控件定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多个控件共用一个位图的时候,还是实现不了,项目中很 ...

这个要专门测试下,有可以在模拟器上直接运行的代码吗,仅应用部分的代码。

网友D(2024-07-24):
引用 网友C:
GUI_BITMAP Bitmap每个控件定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多个控件共用一个位图的时候,还是实现不了,项目中很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也正在调试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也正在调试这个功能

可以共用,直接自定义回调,2D绘制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共用,直接自定义回调,2D绘制就行。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