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做屏保,背景定时重绘,使图片发生移动,这样的效果达不到

楼主(2015-10-01):
做屏保,背景定时重绘,使图片发生移动,这样的效果达不到,求指点

网友:
如果内部FLASH够用,就直接放在内部flash上面,直接放图片数据,不需要做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部FLASH够用,就直接放在内部flash上面,直接放图片数据,不需要做解码。

啊?我的意思是 做了的定时重绘背景,无法实现背景图片移动,相当于每次重绘的位置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我的意思是 做了的定时重绘背景,无法实现背景图片移动,相当于每次重绘的位置不同

你这样刷新速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我的意思是 做了的定时重绘背景,无法实现背景图片移动,相当于每次重绘的位置不同

已经用别的方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