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注意,RL-USB的Device库是要占用2-3个任务的,切记切记

楼主(2015-10-02):
这两个任务是不需要用户去创建的,是USB库自动创建的,用户已经在RTX的配置文件为这两个任务分配任务栈空间。
花了一天时间才发现这个问题。。。
=======================================================
后记:日了狗了,实际运行起来还有一个任务要加上。

网友(2017-11-09):
RL_USB是否必须在RTX下使用?说明书里写到“Work with the RTX-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_USB是否必须在RTX下使用?说明书里写到“Work with the RTX-RTOS.

网友:
是的,不使用RTX就只能裸机方式用在其它RTOS上了。因为RTOS方式绘制自动创建RTX的任务。

网友:
再请教,RL_FlashFS是否可以结合STUSB库将SD卡模拟为优盘,还是文件系统和USB MSC完全没有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RL_FlashFS是否可以结合STUSB库将SD卡模拟为优盘,还是文件系统和USB MSC完全没有联系?

用他们自己的RL-USB就行,用STUSB应该也行。

网友:
是不是可以不用操作系统呢?手册上有这句“The RL-USB Host Library can be used standalone or with the RTX-RTOS.”。而且安装路径下的ARM\\Boards\\ST\\STM3240G-EVAL\\RL\\USB\\Host\\MSD_File的例子好像不是带操作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不用操作系统呢?手册上有这句“The RL-USB Host Library can be used standalone or with the RTX-RTOS.”。而且安装路径下的ARM\\Boards\\ST\\STM3240G-EVAL\\RL\\USB\\Host\\MSD_File的例子好像不是带操作系统的

不带操作系统可以的。

网友C(2018-03-03):
仿照429的例子,改成407的程序,运行后没出现ID=6的任务,ID=8和7都出现,然后就没有然后,插插USB接口也没有反应。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照429的例子,改成407的程序,运行后没出现ID=6的任务,ID=8和7都出现,然后就没有然后,插插USB接口也没有反 ...

估计是哪里没有配置好,再跟429的工程对比下,或者跑跑MDK安装目录里面的程序。

网友(2018-12-17):
看X:\Keil_v5\ARM\RV31\INC\usb_lib.c文件得知,RL-USB创建的任务根据需求而变。
void USBD_RTX_TaskInit (void) {

#ifdef __RTX
  /* Initialize memory pools for endpoints */
  U32 i;

  USBD_RTX_DevTask = 0;
  if (USBD_RTX_P_Device) {
    USBD_RTX_DevTask = os_tsk_create(USBD_RTX_Device,      3);
  }

  for (i = 0; i <= 15; i++) {
    USBD_RTX_EPTask[i] = 0;
    if (USBD_RTX_P_EP[i]) {
      USBD_RTX_EPTask[i] = os_tsk_create(USBD_RTX_P_EP[i], 2);
    }
  }

  USBD_RTX_CoreTask = 0;
  if (USBD_RTX_P_Core) {
    USBD_RTX_CoreTask = os_tsk_create(USBD_RTX_Core,       2);
  }
#endif
}

网友(2019-09-07):
eric 可不可以把这个HID的例子上传一下啊

网友:
急需这个例程啊

楼主:
在MDK的安装目录里面有。

网友:
用freertos适配成cmsis2也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