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III低功耗方式二:待机模式例子说明及其下载(基于STM32-V4板子)

楼主(2015-10-09):
例子下载(含IAR和MDK两个版本):
当前最新版本:
1. BSP驱动包V1.2
2. uCOS-III版本V3.05.00
3. uC/CPU版本V1.30.02
4. uC/LIB版本V1.38.01
============================================================

/*
*********************************************************************************************************
*
*    模块名称 : uCOS-III
*    文件名称 : app.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本实验主要实现uCOS-III的低功耗(待机模式)
*              实验目的:
*                1. 学习uCOS-III的低功耗(待机模式)
*              实验内容:
*                2. 按下按键K1可以通过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优先级 使用栈 剩余栈 百分比 利用率   任务名
*                    Prio   Used  Free   Per    CPU     Taskname
*                     5     26    230   10%    0.08%   App Task UserIF
*                     4     26    230   10%    0.00%   App Task COM
*                     3     26    230   10%    0.00%   App Msp Pro
*                     2     40    216   15%    0.30%   App Task Start
*                    29     32     96   25%    0.03%   uC/OS-III Timer Task
*                    30     30     70   30%    0.33%   uC/OS-III Stat Task
*                     1     30     98   23%    2.60%   uC/OS-III Tick Task
*                    31     18    110   14%   96.63%   uC/OS-III Idle Task
*                    串口软件建议使用SecureCRT(V4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
*                    App Task Start任务 :按键扫描
*                    App Msp Pro任务    :消息处理
*                    App Task COM任务   :LED闪烁
*                    App Task UserIF任务:处理按键消息
*                2. 关于低功耗的说明:
*                   (1) 待机模式可实现系统的最低功耗。该模式是在Cortex-M3深睡眠模式时关闭电压调节器。整个
*                       1.8V供电区域被断电。PLL、HSI和HSE振荡器也被断电。SRAM和寄存器内容丢失。只有备份
*                       的寄存器和待机电路维持供电。
*                   (2) 从待机模式唤醒后的代码执行等同于复位后的执行。
*                3. K2按键将系统从待机模式唤醒,如果系统没有进入待机模式,当K2按键按下时,串口打印消息。
*                   K3按键用于让系统进入待机模式。
*              设计低功耗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                1. 用户需要根据最低电源消耗、最快速启动时间和可用的唤醒源等条件,选定一个最佳的低功耗模式。
*                   可以使用的低功耗方式有休眠模式,待机模式,停机模式。
*                2. 选择了低功耗方式后就是关闭可以关闭的外设时钟。
*                3. 降低系统主频。
*                4. 注意I/O的状态。
*                   如果此IO口带上拉,请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                   如果此IO口带下拉,请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                   a. 在睡眠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                   b. 在停止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                   c. 在待机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处于高阻态,除了以下的引脚:
*                      ● 复位引脚(始终有效)
*                      ● 当被设置为防侵入或校准输出时的TAMPER引脚
*                      ● 被使能的唤醒引脚
*                5. 注意IO和外设IC的连接。
*                6. 测低功耗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调试器,更不能边调试边测电流。
*              注意事项:
*                 1. 本实验推荐使用串口软件SecureCRT,要不串口打印效果不整齐。此软件在
*                    V4开发板光盘里面有。
*                 2. 务必将编辑器的缩进参数和TAB设置为4来阅读本文件,要不代码显示不整齐。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5-08-10   Eric2013    1. ST固件库到V3.6.1版本
*                                                          2. BSP驱动包V1.2
*                                                          3. uCOS-III版本V3.05.00
*                                                          4. uC/CPU版本V1.30.02
*                                                          5. uC/LIB版本V1.38.01
*
*    Copyright (C), 2015-202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