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大神,这个串口实验为什么不用清除中断标志?
学习

楼主(2015-10-09):
void USARTx_IRQHandler(void)
{
        /* 处理接收中断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x, USART_IT_RXNE) == SET)
        {
                if (ubRxIndex < BUFFERSIZE)
                {
                  /* 接收数据 */
                  aRxBuffer[ubRxIndex++] = USART_ReceiveData(USARTx);
                }
                else
                {
                  /* 禁止接收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RXNE, DISABLE);
                }
        }

        /* 处理发送缓冲区空中断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x, USART_IT_TXE) == SET)
        {
                if (ubTxIndex < BUFFERSIZE)
                {
                  /* 发送数据 */
                  USART_SendData(USARTx, aTxBuffer[ubTxIndex++]);
                }
                else
                {
                  /* 禁止发送缓冲区空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TXE, DISABLE);
                }
        }
}

网友:
参考手册说明

楼主:
谢谢大神,祝你工作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手册说明

网友:
谢谢大神,祝你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