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USB Device Library用于HID时,电脑主机轮询USB设备端点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5-10-09):
设置如下的端点查询时间:

======================================
实际测试发现,进入到USB端点中断的时间只有1ms,2ms,4ms,8ms和32ms五种情况。
上面截图的参数范围是1-255ms。输入1-255ms的数值,实际的端点轮询时间只有这五种:
1ms,2ms,4ms,8ms和32ms。

RL-USB Device Library库是采用的裸机方式。

楼主:
另外调试usb的属性类的参数,一定要把以前的驱动卸载下,要不电脑还会误以为是以前的设备,比如这个轮询时间参数就会出现没有修改的情况。

楼主:
初步认为是usbd_hid_get_report_trigger函数的问题导致的。只这个函数看不到源码,没辙了。

使用usbd_hid_get_report_trigger函数配合RTX的延迟函数os_dly_wait(20);的延迟时间值不同就会出现电脑主机对端点不同的轮询时间了。不再限制为5种情况。
而没有调用延迟函数,直接不断的发数据会出上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