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我是新手,STemWIN可以从SPI_FLASH 加载流位图吗?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5-10-10):
我试着从SPI_Flash 加载流位图,总是失败,还请大虾帮忙!

网友:
可以的,楼主是调用的那个函数实现的加载。

网友(2017-05-22):
有没有从SPI-FLASH加载流位图的例程啊?@eric2013
找了下都是从SD卡加载的,现在想从SPI-FLASH上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从SPI-FLASH加载流位图的例程啊?@eric2013
找了下都是从SD卡加载的,现在想从SPI-FLASH上加载。

新版的emWin教程里面不是有个XBF字体方式么,是用SPI Flash,而使用流位图的SPI Flash,方法是类似的,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