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初学stm32,请教一个问题
学习

楼主(2015-10-10):
安富莱stm32-v5开发板用户手册

USART实验3,串口中断方式数据发送和接收  例程中

main函数中并没有使led1闪烁,为什么运行以后会闪烁。

网友:
在这个地方调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地方调用了。
==============================

网友:
作为一个初学者,我怎样才能更好的理解程序树中的每个文件

就像这次这个问题,我应该以什么思想去解决这个问题,逐一查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初学者,我怎样才能更好的理解程序树中的每个文件

就像这次这个问题,我应该以什么思想去解决这个问题,逐一查找吗?

碰到了LED闪烁,说明驱动这个LED的引脚在不断的被调用。这种情况分两种。
1. 如果这个工程是别人做的,一般情况下是调用了LED的API函数,这样你就可以调用
    MDK的全工程检索功能,看看那个LED的API被调用了。
   当然,楼主也可以想其它的办法进行快速查找。
2. 如果是自己写的代码,没有调用到,但是LED却在闪烁,说明这个引脚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初学者,我怎样才能更好的理解程序树中的每个文件

就像这次这个问题,我应该以什么思想去解决这个问题,逐一查找吗?

Hi
希望同为初学者的我也能给你一些建议,
ARMFLY的教程写的都还满不错的,在理解上都显得浅显易懂。
我个人的习惯是,每一章学习之前直接先跑范例。
搞懂这章在干什麽,用到什麽。(包括用到那些BSP及硬件库)
然後来慢慢的看教程,看完之後觉得自己懂了几分。
去对照中文芯片手册,看看芯片对这个功能的原始叙述。
接着回来看程序,开始从芯片的角度去看,程序用到了那些。
设置一些中断看看程序是怎麽跑的,
主要是了解这段程序的核心在做什麽,
才有办法找到自己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