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WM_CreateTimer  問題

楼主(2015-10-10):
用Debug模式看 clock_60s  確實是 +1 ,但 在螢幕看卻是 1,3,5,7....
當clock_60s=1時, 螢幕是1
當clock_60s=2時, 螢幕還是1
當clock_60s=3時, 螢幕是3
當clock_60s=4時, 螢幕還是3
當clock_60s=5時, 螢幕是5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1024*1024*2));
為什麼??
謝謝回答
程式如下:

void MainTask(void)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 Set window Callback  */
  WM_CreateTimer(WM_HBKWIN, 0, 1000, 0);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tatic int clock_60s=0;
  static  char test[1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clock_60s++;     sprintf(test, "TEST=%d",clock_60s);  GUI_DispStringAt(test,0,0);

                              break;
   case WM_TIMER: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1000);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网友:
不使用调试模式的话,clock_60s变量是否能够正常的计数,debug模式下计数的确是有问题。

网友:
另外缓冲test[10]估计小了,先改成50试试看。

楼主:
因為 正常燒入程式  出現 1,3,5....

才會用debug模式看..

test[50] 也是一樣...

真是神奇呀~~~

网友:
晚上了我在模拟器上测试下楼主的这个问题。

楼主:
版主 你好~~

請問 測試後  有什麼想法可以給我嗎 ?

謝謝

网友:
我在模拟器上面测试了,没问题啊,是按照顺序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