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22章 math_help中函数的使用

楼主(2015-04-03):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22章 math_help中函数的使用

    本期教程主要讲解math_help文件中函数的使用,这个文件也是ARM官方提供的,这些函数相对都比较容易,同时使用频率也很高。希望初学的同学学习并掌握。
    22.1 函数讲解
    22.3 总结

22.1 函数讲解

22.1.1 函数目录

    在文件math_help文件中主要有以下函数:
float arm_snr_f32(float *pRef, float *pTest,  uint32_t buffSize);
void arm_float_to_q12_20(float *pIn, q31_t * pOut, uint32_t numSamples);
void arm_provide_guard_bits_q15(q15_t *input_buf, uint32_t blockSize, uint32_t guard_bits);
void arm_provide_guard_bits_q31(q31_t *input_buf, uint32_t blockSize, uint32_t guard_bits);
void arm_float_to_q14(float *pIn, q15_t *pOut, uint32_t numSamples);
void arm_float_to_q30(float *pIn, q31_t *pOut, uint32_t numSamples);
void arm_clip_f32(float *pIn, uint32_t numSamples);
uint32_t arm_calc_guard_bits(uint32_t num_adds);
void arm_apply_guard_bits (float32_t * pIn, uint32_t numSamples, uint32_t guard_bits);
uint32_t arm_compare_fixed_q15(q15_t *pIn, q15_t * pOut, uint32_t numSamples);
uint32_t arm_compare_fixed_q31(q31_t *pIn, q31_t *pOut, uint32_t numSamples);
uint32_t arm_calc_2pow(uint32_t guard_bits);

22.1.2 arm_snr_f32

    这个函数用于求信噪比:
/**                                                                                                   (1)
* @brief  Caluclation of SNR
* @param  float*     Pointer to the reference buffer
* @param  float*    Pointer to the test buffer
* @param  uint32_t    total number of samples
* @return float    SNR
* The function Caluclates signal to noise ratio for the reference output
* and test output
*/
float arm_snr_f32(float *pRef, float *pTest, uint32_t buffSize)
{
  float EnergySignal = 0.0, EnergyError = 0.0;
  uint32_t i;
  float SNR;
  int temp;
  int *test;
  for (i = 0; i < buffSize; i++)
    {
       /* Checking for a NAN value in pRef array */
  test =   (int *)(&pRef[i]);
      temp =  *test;
  if(temp == 0x7FC00000)
  {
       return(0);
  }
  /* Checking for a NAN value in pTest array */
  test =   (int *)(&pTest[i]);
      temp =  *test;
  if(temp == 0x7FC00000)
  {
       return(0);
  }
      EnergySignal += pRef[i] * pRef[i];
      EnergyError += (pRef[i] - pTest[i]) * (pRef[i] - pTest[i]);
    }
/* Checking for a NAN value in EnergyError */
test =   (int *)(&EnergyError);
    temp =  *test;
    if(temp == 0x7FC00000)
    {
       return(0);
    }
  SNR = 10 * log10 (EnergySignal / EnergyError);                                                       (2)
  return (SNR);
}

1. 这里先补充一些信噪比方面的基础知识:
    信噪比,即SNR(Signal to Noise Ratio),又称为讯噪比。反映摄像机成像的抗干扰能力,反应在画质上就是画面是否干净无噪点;狭义来讲是指放大器的输出信号的功率与同时输出的噪声功率的比,常常用分贝数表示,设备的信噪比越高表明它产生的杂音越少。一般来说,信噪比越大,说明混在信号里的噪声越小,声音回放的音质量越高,否则相反。信噪比一般不应该低于70dB,高保真音箱信噪比应达到110dB以上。公式如下:

    关于信噪比更详细的知识,大家可以查阅相关资料进行了解。
2. 这里实现的就是上面所说的信噪比公式。

楼主:
22.1.3 arm_float_to_q12_20

/**
* @brief  Converts float to fixed in q12.20 format                                                    (1)
* @param  uint32_t     number of samples in the buffer
* @return none
* The function converts floating point values to fixed point(q12.20) values
*/
void arm_float_to_q12_20(float *pIn, q31_t * pOut, uint32_t numSamples)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numSamples; i++)
    {
  /* 1048576.0f corresponds to pow(2, 20) */
      pOut[i] = (q31_t) (pIn[i] * 1048576.0f);                                                        (2)
      pOut[i] += pIn[i] > 0 ? 0.5 : -0.5;
      if (pIn[i] == (float) 1.0)
        {
          pOut[i] = 0x000FFFFF;
        }
    }
}

1. 这个函数用于将浮点数转换成Q12.20格式的数据。
2. 浮点数转换成Q12.20格式需要乘以2^20,然后再做舍入处理,特别注意这里的浮点数末尾要加符号f,这样才能保证是单精度。

22.1.4 arm_provide_guard_bits_q15

/**
* @brief  Provide guard bits for Input buffer
* @param  q15_t*         Pointer to input buffer
* @param  uint32_t     blockSize
* @param  uint32_t     guard_bits
* @return none
* The function Provides the guard bits for the buffer
* to avoid overflow
*/
void arm_provide_guard_bits_q15 (q15_t * input_buf, uint32_t blockSize,
                            uint32_t guard_bits)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blockSize; i++)
    {
      input_buf[i] = input_buf[i] >> guard_bits;
    }
}

1. 这个函数用于给q15_t类型的数据提供保护位,防止溢出。从函数的实现上看,保护位的实现是通过右移数据实现的。

22.1.5  arm_provide_guard_bits_q31

/**
* @brief  Provide guard bits for Input buffer
* @param  q31_t*     Pointer to input buffer
* @param  uint32_t     blockSize
* @param  uint32_t     guard_bits
* @return none
* The function Provides the guard bits for the buffer
* to avoid overflow
*/
void arm_provide_guard_bits_q31 (q31_t * input_buf,
uint32_t blockSize,
                                 uint32_t guard_bits)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blockSize; i++)
    {
      input_buf[i] = input_buf[i] >> guard_bits;
    }
}

1. 这个函数用于给q31_t类型的数据提供保护位,防止溢出。从函数的实现上看,保护位的实现是通过右移数据实现的。

楼主:
22.1.6 arm_float_to_q14

/**
* @brief  Converts float to fixed q14
* @param  uint32_t     number of samples in the buffer
* @return none
* The function converts floating point values to fixed point values
*/
void arm_float_to_q14 (float *pIn, q15_t * pOut,
                       uint32_t numSamples)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numSamples; i++)
    {
  /* 16384.0f corresponds to pow(2, 14) */
      pOut[i] = (q15_t) (pIn[i] * 16384.0f);
      pOut[i] += pIn[i] > 0 ? 0.5 : -0.5;
      if (pIn[i] == (float) 2.0)
        {
          pOut[i] = 0x7FFF;
        }
    }
}

1. 这个函数用于将浮点数转换成Q14格式的数据。
2. 浮点数转换成Q14格式需要乘以2^14,然后再做舍入处理,特别注意这里的浮点数末尾要加符号f,这样才能保证是单精度。

22.1.7 arm_float_to_q30

/**
* @brief  Converts float to fixed q30 format
* @param  uint32_t     number of samples in the buffer
* @return none
* The function converts floating point values to fixed point values
*/
void arm_float_to_q29 (float *pIn, q31_t * pOut,
   uint32_t numSamples)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numSamples; i++)
    {
  /* 1073741824.0f corresponds to pow(2, 30) */
      pOut[i] = (q31_t) (pIn[i] * 536870912.0f);
      pOut[i] += pIn[i] > 0 ? 0.5 : -0.5;
      if (pIn[i] == (float) 4.0)
        {
          pOut[i] = 0x7FFFFFFF;
        }
    }
}

1. 这个函数用于将浮点数转换成Q30格式的数据。
2. 浮点数转换成Q30格式需要乘以2^30,然后再做舍入处理,特别注意这里的浮点数末尾要加符号f,这样才能保证是单精度。

22.1.8 arm_calc_guard_bits

/**
* @brief  Caluclates number of guard bits
* @param  uint32_t     number of additions
* @return none
* The function Caluclates the number of guard bits
* depending on the numtaps
*/
uint32_t arm_calc_guard_bits (uint32_t num_adds)
{
  uint32_t i = 1, j = 0;
  if (num_adds == 1)
    {
      return (0);
    }
  while (i < num_adds)
    {
      i = i * 2;
      j++;
    }
  return (j);
}

1. 这个函数是根据加数的个数来计算最终结果需要的保护位格式,从而防止溢出。

楼主:
22.1.9  arm_apply_guard_bits

/**
* @brief  Converts Q15 to floating-point
* @param  uint32_t     number of samples in the buffer
* @return none
*/
void arm_apply_guard_bits (float32_t * pIn,
   uint32_t numSamples,
   uint32_t guard_bits)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numSamples; i++)
    {
      pIn[i] = pIn[i] * arm_calc_2pow(guard_bits);
    }
}

1. 这个函数不是很理解在实际应用中的作用

22.1.10  arm_calc_2pow

/**
* @brief  Calculates pow(2, numShifts)
* @param  uint32_t     number of shifts
* @return pow(2, numShifts)
*/
uint32_t arm_calc_2pow(uint32_t numShifts)
{
  uint32_t i, val = 1;
  for (i = 0; i < numShifts; i++)
    {
      val = val * 2;
    }
  return(val);
}

1. 这个函数用于求解2的n次方。

22.1.11  arm_compare_fixed_q15

/**
* @brief  Compare MATLAB Reference Output and ARM Test output
* @param  q15_t*     Pointer to Ref buffer
* @param  q15_t*     Pointer to Test buffer
* @param  uint32_t     number of samples in the buffer
* @return none
*/
uint32_t arm_compare_fixed_q15(q15_t *pIn, q15_t * pOut, uint32_t numSamples)
{
  uint32_t i;
  int32_t diff, diffCrnt = 0;
  uint32_t maxDiff = 0;
  for (i = 0; i < numSamples; i++)
  {
      diff = pIn[i] - pOut[i];
      diffCrnt = (diff > 0) ? diff : -diff;
if(diffCrnt > maxDiff)
{
maxDiff = diffCrnt;
}
  }
  return(maxDiff);
}

1. 这个函数用于对比matlab和ARM实际计算的输出,并返回最大的差值(Q15)。

22.1.12  arm_compare_fixed_q15

/**
* @brief  Compare MATLAB Reference Output and ARM Test output
* @param  q31_t*     Pointer to Ref buffer
* @param  q31_t*     Pointer to Test buffer
* @param  uint32_t     number of samples in the buffer
* @return none
*/
uint32_t arm_compare_fixed_q31(q31_t *pIn, q31_t * pOut, uint32_t numSamples)
{
  uint32_t i;
  int32_t diff, diffCrnt = 0;
  uint32_t maxDiff = 0;
  for (i = 0; i < numSamples; i++)
  {
      diff = pIn[i] - pOut[i];
      diffCrnt = (diff > 0) ? diff : -diff;
if(diffCrnt > maxDiff)
{
maxDiff = diffCrnt;
}
  }
  return(maxDiff);
}

1. 这个函数用于对比matlab和ARM实际计算的输出,并返回最大的差值(Q31)。

楼主:
22.2  总结

    本期教程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本期教程就不配套例子了,这些函数会在后面的应用中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