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31章 复数FFT的逆变换实现

楼主(2015-04-16):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31章 复数FFT的逆变换实现

    本章主要讲解复数FFT的逆变换。
    本章节使用的复数FFT函数来自ARM官方库的TransformFunctions部分
    31.1 复数FFT 的逆变换实现
    31.2 总结

31.1 复数FFT的逆变换实现
    本小节主要讲解复数FFT的逆变换实现,通过函数arm_cfft_f32实现浮点数的逆变换。

31.1.1 arm_cfft_f32逆变换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fft_f32(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 S,
         float32_t * p1,
         uint8_t ifftFlag,
         uint8_t bitReverseFlag)
参数定义:
     [in]   *S    points to an instance of the floating-point CFFT structure.
     [in, out] *p1   points to the complex data buffer of size <code>2*fftLen</code>. Processing occurs in-place.
     [in] ifftFlag         flag that selects forward (ifftFlag=0) or inverse (ifftFlag=1) transform.
     [in] bitReverseFlag flag that enables (bitReverseFlag=1) or disables (bitReverseFlag=0) bit reversal of output.
注意事项:
结构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的定义如下(在文件arm_math.h文件):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fftLen;
          const float32_t *pTwiddle;
          const uint16_t *pBitRevTable;
          uint16_t bitRevLength;
      } arm_cfft_instance_f32;

    下面通过函数arm_cfft_f32计算一个正弦波的FFT,然后再使用函数arm_cfft_f32做FFT逆变换,并使用 Matlab计算变换前后的结果对比。
/*
*********************************************************************************************************
*    函 数 名: arm_cfft_f32_app
*    功能说明: 调用函数arm_cfft_f32_app计算CFFT正变换和你变换。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rm_cfft_f32_app(void)
{
uint16_t i;
fftSize = 1024;
    ifftFlag = 0;
    doBitReverse = 1;
/* 按照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的顺序存储数据 */
for(i=0; i<1024; i++)
{
testInput_f32_10khz[i*2+1] = 0;
/* 50Hz正弦波,采样率1KHz */
testInput_f32_10khz[i*2] = arm_sin_f32(2*3.1415926f*50*i/1000);
printf("%f\r\n", testInput_f32_10khz[i*2]);
}
/* CFFT变换:FFT正变换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testInput_f32_10khz, ifftFlag, doBitReverse);
ifftFlag = 1;
/* CFFT变换:FFT逆变换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testInput_f32_10khz, ifftFlag, doBitReverse);
printf("****************************分割线***************************************\r\n");
/* 串口打印求解的模值 */
for(i=0; i<1024; i++)
{
printf("%f\r\n", testInput_f32_10khz[i*2]);
}
}

运行如上函数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原始正弦波和经过CFFT,CIFFT的正弦波,下面我们就通过Matlab对比变换前和变换后的波形。
    对比前需要先将串口打印出的两组数据加载到Matlab中,并给原始正弦波起名signal,变换后的数组起名sampledata,加载方法在前面的教程中已经讲解过,这里不做赘述了。Matlab中运行的代码如下:
Fs = 1000;                     % 采样率
N  = 1024;                     % 采样点数
n  = 0:N-1;                     % 采样序列
f = n * Fs / N;                 %真实的频率

subplot(2,1,1);
plot(f,  signal);      %绘制原始信号
title('原始信号');
xlabel('时间');
ylabel('幅值');

subplot(2,1,2);
plot(f,  sampledata);    %绘制CFFT和CIFFT后的信号
title('CFFT和CIFFT后的信号');
xlabel('时间');
ylabel('幅值');

Matlab运行的结果如下:

波形前端部分:

波形后端部分:

从上面的对比结果中可以看出,函数arm_cfft_f32计算前后的正弦波基本是一致的。

31.2 总结
    本章节内容较少,主要验证了函数arm_cfft_f32正变换和逆变换,有兴趣的可以验证Q31和Q15两种数据类型的正变换和逆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