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32章 实数FFT的实现

楼主(2015-04-17):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32章 实数FFT的实现

    本章主要讲解实数的浮点和定点Q31,Q15的实现。关于这部分的知识点和函数的计算结果上,官方的文档有一些小错误,在章节中会跟大家详细讲述,还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调用实数FFT函数一定要使用CMSIS-DSP V1.4.4及其以上版本,以前的版本有bug。
    本章节使用的复数FFT函数来自ARM官方库的TransformFunctions部分
    32.1 复数FFT
    32.2 复数FFT-基2算法
    32.3 复数FFT-基4算法
    32.4 总结

32.1 实数FFT

32.1.1 描述

    CMSIS DSP库里面包含一个专门用于计算实数序列的FFT库,很多情况下,用户只需要计算实数序列即可。计算同样点数FFT的实数序列要比计算同样点数的虚数序列有速度上的优势。
    快速的rfft算法是基于混合基cfft算法实现的。
    一个N点的实数序列FFT正变换采用下面的步骤实现:

    由上面的框图可以看出,实数序列的FFT是先计算N/2个实数的CFFT,然后再重塑数据进行处理从而获得半个FFT频谱即可(利用了FFT变换后频谱的对称性)。
    一个N点的实数序列FFT逆变换采用下面的步骤实现:

    实数FFT支持浮点,Q31和Q15三种数据类型。

32.2 实数FFT

32.2.1 arm_rfft_fast_f32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rfft_fast_f32(
      arm_rfft_fast_instance_f32 * S,
      float32_t * p, float32_t * pOut,
      uint8_t ifftFlag)
参数定义:
     [in]  *S          points to an arm_rfft_fast_instance_f32 structure.
     [in]  *p          points to the input buffer.
     [in]  *pOut      points to the output buffer.
     [in]  ifftFlag     RFFT if flag is 0, RIFFT if flag is 1
注意事项:
结构arm_rfft_fast_instance_f32的定义如下(在文件arm_math.h文件):
      typedef struct
      {
          arm_cfft_instance_f32 Sint;      /**< Internal CFFT structure. */
          uint16_t fftLenRFFT;            /**< length of the real sequence */
      float32_t * pTwiddleRFFT;       /**< Twiddle factors real stage  */
      } arm_rfft_fast_instance_f32 ;

    下面通过在开发板上运行函数arm_rfft_fast_f32和arm_cfft_f32计算幅频响应,然后将相应的频率响应结果在Matlab上面绘制出来。
/*
*********************************************************************************************************
*    函 数 名: arm_rfft_fast_f32_app
*    功能说明: 调用函数arm_rfft_fast_f32计算1024点实数序列的幅频响应并跟使用函数arm_cfft_f32计算结果做对比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rm_rfft_fast_f32_app(void)
{
uint16_t i;
arm_rfft_fast_instance_f32 S;
/* 实数序列FFT长度 */
fftSize = 1024;
/* 正变换 */
    ifftFlag = 0;
/* 初始化结构体S中的参数 */
     arm_rfft_fast_init_f32(&S, fftSize);
/* 按照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的顺序存储数据 */
for(i=0; i<1024; i++)
{
/* 50Hz正弦波,采样率1KHz */
testInput_f32_10khz[i] = 1.2f*arm_sin_f32(2*3.1415926f*50*i/1000)+1;
}
/* 1024点实序列快速FFT */
arm_rfft_fast_f32(&S, testInput_f32_10khz, testOutput_f32_10khz, ifftFlag);
/* 为了方便跟函数arm_cfft_f32计算的结果做对比,这里求解了1024组模值,实际函数arm_rfft_fast_f32
   只求解出了512组
*/
     arm_cmplx_mag_f32(testOutput_f32_10khz, testOutput, fftSize);
/* 串口打印求解的模值 */
for(i=0; i<fftSize; i++)
{
printf("%f\r\n", testOutput[i]);
}
printf("****************************分割线***************************************\r\n");
for(i=0; i<1024; i++)
{
/* 虚部全部置零 */
testInput_f32_10khz[i*2+1] = 0;
/* 50Hz正弦波,采样率1KHz ,作为实部 */
testInput_f32_10khz[i*2] = 1.2f*arm_sin_f32(2*3.1415926f*50*i/1000)+1;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testInput_f32_10khz, ifftFlag, doBitReverse);
/* 求解模值  */
     arm_cmplx_mag_f32(testInput_f32_10khz, testOutput, fftSize);
/* 串口打印求解的模值 */
for(i=0; i<fftSize; i++)
{
printf("%f\r\n", testOutput[i]);
}
}

运行如上函数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函数arm_rfft_fast_f32和arm_cfft_f32计算的幅频模值,下面通过Matlab绘制波形来对比这两种模值。
    对比前需要先将串口打印出的两组数据加载到Matlab中,arm_rfft_fast_f32的计算结果起名signal,arm_cfft_f32的计算结果起名sampledata,
加载方法在前面的教程中已经讲解过,这里不做赘述了。Matlab中运行的代码如下:
Fs = 1000;              % 采样率
N  = 1024;            % 采样点数

n  = 0:N-1;            % 采样序列
f = n * Fs / N;          %真实的频率

subplot(3,1,1);
plot(f,  signal);        %绘制RFFT结果
title('实数FFT');
xlabel('时间');
ylabel('幅值');

subplot(3,1,2);
plot(f,  sampledata);   %CFFT结果
title('复数FFT');
xlabel('时间');
ylabel('幅值');

Matlab运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前512点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计算结果是相符的。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官方文档中对于函数arm_rfft_fast_f32输出结果的实部,虚部排列顺序说明是错误的。函数arm_rfft_fast_f32的输出结果仍然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依次排列下去。
    函数arm_rfft_fast_f32在计算直流分量(也就是频率为0的值)的虚部上是有错误的。关于这点大家可以将实际的实部和虚部输出结果打印出来做对比,但差别很小,基本可以忽略。

32.2.2 arm_rfft_q15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rfft_q15(
          const arm_rfft_instance_q15 * S,
          q15_t * pSrc,
          q15_t * pDst)
参数定义:
    [in]  *S    points to an instance of the Q15 RFFT/RIFFT structure.
    [in]  *pSrc points to the input buffe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output buffer.
    return       none.
注意事项:
结构arm_rfft_instance_q15的定义如下(在文件arm_math.h文件):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fftLenReal;
      uint8_t ifftFlagR;
           uint8_t bitReverseFlagR;
           uint32_t twidCoefRModifier;
           q15_t *pTwiddleAReal;
          q15_t *pTwiddleBReal;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q15 *pCfft;
      } arm_rfft_instance_q15;

    下面通过在开发板上运行函数arm_rfft_q15和arm_cfft_f32计算幅频响应,然后将相应的频率响应结果在Matlab上面绘制出来。
/*
*********************************************************************************************************
*    函 数 名: arm_rfft_q15_app
*    功能说明: 调用函数arm_rfft_q15计算1024点实数序列的幅频响应并跟使用函数arm_cfft_f32计算的结果做对比。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rm_rfft_q15_app(void)
{
uint16_t i,j;
arm_rfft_instance_q15 S;
/* 实数序列FFT长度 */
fftSize = 1024;
/* 正变换 */
    ifftFlag = 0;
/* 码位倒序 */
    doBitReverse = 1;
/* 初始化结构体S */
     arm_rfft_init_q15(&S, fftSize, ifftFlag, doBitReverse);
/* 按照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的顺序存储数据 */
for(i=0; i<1024; i++)
{
/* 51.2Hz正弦波,采样率1024Hz。
   arm_sin_q15输入参数的范围[0, 32768), 这里每20次为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32768 / 20 = 1638.4
*/
j = i % 20;
      testInput_q15_50hz[i] = arm_sin_q15(1638*j);
}
/* 1024点实序列快速FFT */
arm_rfft_q15(&S, testInput_q15_50hz, testOutput_q15_50hz);
/* 由于输出结果的格式是Q5,所以这里将定点数转换为浮点数 */
for(i = 0; i < fftSize; i++)
{
testOutput_f32_10khz[i] = (float32_t)testOutput_q15_50hz[i]/32;
}
/* 为了方便对比,这里求解了1024组复数,实际上面的变化只有512组
   实际函数arm_rfft_q15只求解出了512组  */
     arm_cmplx_mag_f32(testOutput_f32_10khz, testOutput, fftSize);
/* 串口打印求解的模值 */
for(i=0; i<fftSize; i++)
{
printf("%f\r\n", testOutput[i]);
}
printf("****************************分割线***************************************\r\n");
for(i=0; i<1024; i++)
{
/* 51.2Hz正弦波,采样率1024Hz。
   arm_sin_q15输入参数的范围[0, 32768), 这里每20次为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32768 / 20 = 1638.4
*/
j = i % 20;
testInput_f32_10khz[i*2] = (float32_t) arm_sin_q15(1638*j)/32768;
/* 虚部全部置零 */
testInput_f32_10khz[i*2+1] = 0;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testInput_f32_10khz, ifftFlag, doBitReverse);
/* 求解模值  */
     arm_cmplx_mag_f32(testInput_f32_10khz, testOutput, fftSize);
/* 串口打印求解的模值 */
for(i=0; i<fftSize; i++)
{
printf("%f\r\n", testOutput[i]);
}
}

运行如上函数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函数arm_rfft_q15和arm_cfft_f32计算的幅频模值,下面通过Matlab绘制波形来对比这两种模值。
    对比前需要先将串口打印出的两组数据加载到Matlab中,arm_rfft_q15的计算结果起名signal,arm_cfft_f32的计算结果起名sampledata,
加载方法在前面的教程中已经讲解过,这里不做赘述了。Matlab中运行的代码如下:
Fs = 1000;             % 采样率
N  = 1024;            % 采样点数

n  = 0:N-1;            % 采样序列
f = n * Fs / N;          %真实的频率

subplot(3,1,1);
plot(f,  signal);        %绘制RFFT结果
title('实数FFT');
xlabel('时间');
ylabel('幅值');

subplot(3,1,2);
plot(f,  sampledata);   %CFFT结果
title('复数FFT');
xlabel('时间');
ylabel('幅值');

Matlab运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前512点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计算结果是相符的。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官方文档中对于函数arm_rfft_q31输出结果的实部,虚部排列顺序说明是错误的。函数arm_rfft_q31的输出结果仍然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依次排列下去。

32.2.3 arm_rfft_q31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rfft_q31(
          const arm_rfft_instance_q31 * S,
          q31_t * pSrc,
          q31_t * pDst)
参数定义:
    [in]  *S    points to an instance of the Q31 RFFT/RIFFT structure.
    [in]  *pSrc points to the input buffe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output buffer.
    return       none.
注意事项:
结构arm_rfft_instance_q31的定义如下(在文件arm_math.h文件):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fftLenReal;
          uint8_t ifftFlagR;
          uint8_t bitReverseFlagR;
          uint32_t twidCoefRModifier;
          q31_t *pTwiddleAReal;
          q31_t *pTwiddleBReal;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q31 *pCfft;
      } arm_rfft_instance_q31;

    下面通过在开发板上运行函数arm_rfft_q31和arm_cfft_f32计算幅频响应,然后将相应的频率响应结果在Matlab上面绘制出来。
/*
*********************************************************************************************************
*    函 数 名: arm_rfft_q31_app
*    功能说明: 调用函数arm_rfft_q31计算1024点实数序列的幅频响应并跟使用函数arm_cfft_f32计算的结果做对比。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rm_rfft_q31_app(void)
{
uint16_t i,j;
arm_rfft_instance_q31 S;
/* 实数序列FFT长度 */
fftSize = 1024;
/* 正变换 */
    ifftFlag = 0;
/* 码位倒序 */
    doBitReverse = 1;
/* 初始化结构体S */
     arm_rfft_init_q31(&S, fftSize, ifftFlag, doBitReverse);
/* 按照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的顺序存储数据 */
for(i=0; i<1024; i++)
{
/* 51.2Hz正弦波,采样率1024Hz。
   arm_sin_q31输入参数的范围0-2^31, 这里每20次为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2^31 / 20 = 107374182.4
*/
j = i % 20;
      testInput_q31_50hz[i] = arm_sin_q31(107374182*j);
}
/* 1024点实序列快速FFT */
arm_rfft_q31(&S, testInput_q31_50hz, testOutput_q31_50hz);
/* 由于输出结果的格式是Q21,所以这里将定点数转换为浮点数 */
for(i = 0; i < fftSize; i++)
{
/* 输出的数据是11.21格式,2^21 = 4194304*/
testOutput_f32_10khz[i] = (float32_t)testOutput_q31_50hz[i]/2097152;
}
/* 为了方便对比,这里求解了1024组复数,实际上面的变化只有512组
   实际函数arm_rfft_q31只求解出了512组  */
     arm_cmplx_mag_f32(testOutput_f32_10khz, testOutput, fftSize);
/* 串口打印求解的模值 */
for(i=0; i<fftSize; i++)
{
printf("%f\r\n", testOutput[i]);
}
printf("****************************分割线***************************************\r\n");
for(i=0; i<1024; i++)
{
/* 51.2Hz正弦波,采样率1024Hz。
   arm_sin_q31输入参数的范围0-2^31, 这里每20次为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2^31 / 20 = 107374182.4
*/
j = i % 20;
      testInput_f32_10khz[i*2] = (float32_t)arm_sin_q31(107374182*j)/2147483648;
/* 虚部全部置零 */
testInput_f32_10khz[i*2+1] = 0;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testInput_f32_10khz, ifftFlag, doBitReverse);
/* 求解模值  */
     arm_cmplx_mag_f32(testInput_f32_10khz, testOutput, fftSize);
/* 串口打印求解的模值 */
for(i=0; i<fftSize; i++)
{
printf("%f\r\n", testOutput[i]);
}
}

运行如上函数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函数arm_rfft_q15和arm_cfft_f32计算的幅频模值,下面通过Matlab绘制波形来对比这两种模值。
    对比前需要先将串口打印出的两组数据加载到Matlab中,arm_rfft_q15的计算结果起名signal,arm_cfft_f32的计算结果起名sampledata,
加载方法在前面的教程中已经讲解过,这里不做赘述了。Matlab中运行的代码如下:
Fs = 1000;             % 采样率
N  = 1024;            % 采样点数

n  = 0:N-1;            % 采样序列
f = n * Fs / N;          %真实的频率

subplot(3,1,1);
plot(f,  signal);        %绘制RFFT结果
title('实数FFT');
xlabel('时间');
ylabel('幅值');

subplot(3,1,2);
plot(f,  sampledata);   %CFFT结果
title('复数FFT');
xlabel('时间');
ylabel('幅值');

Matlab运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前512点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计算结果是相符的。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官方文档中对于函数arm_rfft_q31输出结果的实部,虚部排列顺序说明是错误的。函数arm_rfft_q31的输出结果仍然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依次排列下去。

32.3 总结
    使用实数FFT计算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本章节提到的几个错误点。

网友A(2018-07-16):
在实数fft例程中,输入序列按照例程输入来看不是按照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存储的吧?
/* 按照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的顺序存储数据 */
for(i=0; i<1024; i++)
{
/* 50Hz正弦波,采样率1KHz */
testInput_f32_10khz[i] = 1.2f*arm_sin_f32(2*3.1415926f*50*i/1000)+1;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实数fft例程中,输入序列按照例程输入来看不是按照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存储的吧?
/* 按照实部 ...

是的,注释有误,忘了修改了。

网友A:
那输入是按实部,实部,实部,实部.....存储的,输出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存储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输入是按实部,实部,实部,实部.....存储的,输出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存储的是吧?

对。

网友B(2021-01-12):
请问Q15的实数IFFT算法在使用的过程中,在进行完FFT运算后,直接将FFT的输出结果 testOutput_q15_50hz作为IFFT输入,可以吗?
static void arm_rifft_q15_app(void)
{
                fftSize = 1024;
                /* ??? */
                ifftFlag = 1;
                /* ???? */
                doBitReverse = 1;

          uint8_t i;

                arm_rfft_instance_q15 S;

                arm_rfft_init_q15(&S, fftSize, ifftFlag, doBitReverse);

                arm_rfft_q15(&S, testOutput_q15_50hz, testOutput1_q15_50hz);

          printf("printf the ifft data.");
                for(i=0; i<fftSize; i++)
        {
                printf("%d\r\n", testOutput1_q15_50hz);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Q15的实数IFFT算法在使用的过程中,在进行完FFT运算后,直接将FFT的输出结果 testOutput_q15_50hz作 ...

你这个是用arm_rfft_q15做的FFT,然后将输出数据再用arm_rfft_q15做FFT逆变换?

早期我在示波器上玩过,相位上有些错位,正弦波应该好点,你用我的方法玩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408&extra=page%3D1

上面是正变化,下面是逆变换

网友D(2021-03-11):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用arm_rfft_q15做的FFT,然后将输出数据再用arm_rfft_q15做FFT逆变换?

早期我在示波器上玩过 ...

关于 arm_rfft_q15 这个api,感觉很玄乎,自己测试发现有问题,根据官网的图片如下:
arm_rfft_q15正变换:
arm_rfft_q15 反变换:

另外参考网上唯一的一个arm_rfft_q15 正变换又反变换的例子如下: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46147919/cmsis-real-fft-on-8192-samples-in-q15

我把主要源码拷贝如下:

if(arm_rfft_init_q15(&S, 8192, 0, 1) != ARM_MATH_SUCCESS)
    return state_error;

  // perform FFT
  arm_rfft_q15(&S, (q15_t*)0xC0000000, (q15_t*)0xC0400000);

  // Post-shift by 12, in place (see doc)
  arm_shift_q15((q15_t*)0xC0400000, 12, (q15_t*)0xC0400000, 16384);

  // Init inverse FFT
  if(arm_rfft_init_q15(&S, 8192, 1, 1) != ARM_MATH_SUCCESS)
    return state_error;

  // Perform iFFT
  arm_rfft_q15(&S, (q15_t*)0xC0400000, (q15_t*)0xC0800000);

  // Post shift
  arm_shift_q15((q15_t*)0xC0800000, 12, (q15_t*)0xC0800000, 8192);

自己尝试发现基本上经过正变换又反变换,没法复原原始信号,查看正变换之后经过12移位16bits的数据基本很多都32767了,都饱和了。

不知道FFT 和IFFT是不是上面代码那样使用,如果是为什么信号不能复原,另外IFFT之后是不是还需要shift的操作,能否指教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 arm_rfft_q15 这个api,感觉很玄乎,自己测试发现有问题,根据官网的图片如下:
arm_rfft_q15正变 ...

你这个帖子的楼上回复,我用的是ST的那个汇编FFT做的逆变换,效果还正常。

ARM的这个定点FFT,我还没有测试过,后面我测试下,我们交流下。你可以先用浮点FFT测试下,那个没有定标问题,测试还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帖子的楼上回复,我用的是ST的那个汇编FFT做的逆变换,效果还正常。

ARM的这个定点FFT,我还没 ...

恩,之所以用q15,是因为数据都是16bits的音频,用q15刚好不用转化,如果用float的就需要每次fft之前从float转化成q15,内存扩大一倍,还消耗计算资源,索性直接用q15,我查看了内网和外网的所有例子(除了上面我提到的stackoverflow的demo),几乎没有q15正变换再反变换回来的成功的例子(基本上正变换之后就不管了),所以觉得很奇怪,也有可能是我理解不对,后续你有测试进展,还望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D(2021-05-12):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帖子的楼上回复,我用的是ST的那个汇编FFT做的逆变换,效果还正常。

ARM的这个定点FFT,我还没 ...

斑竹有没有空啊,能否帮忙测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斑竹有没有空啊,能否帮忙测试下啊

有时间了试试。

网友E(2021-08-16):
请问Eric,按您的例程,做1024点FFT,采样率100HZ, 调用函数 arm_rfft_fast_init_f32(&S_FFT, 1024);
arm_rfft_fast_f32(&S_FFT, m_stFFTBuffer.FFTBufIn, m_stFFTBuffer.FFTBufOut, 0);
m_stFFTBuffer.FFTBufIn 的数组长度是1024,实际每次采样256个点的数据存入,后面的全都是补零,每采样完256个数据后执行1024点的FFT, 得到的结果 m_stFFTBuffer.FFTBufOut 使用KEIL watch窗口观察 逐渐变大,25秒钟以后就溢出了,请问 是 arm_rfft_fast_f32 必须要采样满1024个点才能处理吗 ?同样的方式使用cr4_fft_1024_stm32 函数处理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Eric,按您的例程,做1024点FFT,采样率100HZ, 调用函数 arm_rfft_fast_init_f32(&S_FFT, 1024);
arm_ ...

采集256个点后面点补0没问题。

输出数据逐渐变大直到溢出,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集256个点后面点补0没问题。

输出数据逐渐变大直到溢出,不正常。

我用的雅特力的M4内核的AT32F403A单片机,
硬汉哥的DSP教程说:相应文件添加后还有最重要一条,要把stm32_dsp.h文件中的STM32F4的头文件, 我将stm32f4xx.h"替换成了 #include "at32f4xx.h" 这个会不会影响函数arm_rfft_fast_f32的调用 ,我编译也没有报错

网友E:
现在发现调用了函数 arm_rfft_fast_f32(&S_FFT, m_stFFTBuffer.FFTBufIn, m_stFFTBuffer.FFTBufOut, 0); 后,
数组m_stFFTBuffer.FFTBufIn 内的数据发生了很大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发现调用了函数 arm_rfft_fast_f32(&S_FFT, m_stFFTBuffer.FFTBufIn, m_stFFTBuffer.FFTBufOut, 0); 后 ...

这是正常的,此变量空间也要参与运算。

使用DSP库的实数FFT函数arm_rfft_fast_f32,注意输入变量也会参与运算,存入临时数值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963&fromuid=58

网友F(2022-02-24):
请问对于不定长的采样样本FFT的实现,有哪些参考案例或者库吗?
非2的N次方长度的。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对于不定长的采样样本FFT的实现,有哪些参考案例或者库吗?
非2的N次方长度的。
感谢。

补零就行。

网友(2022-05-12):
引用 网友D:
关于 arm_rfft_q15 这个api,感觉很玄乎,自己测试发现有问题,根据官网的图片如下:
arm_rfft_q15正变 ...

哥们 你搞定了么  我现在也遇到逆变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