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45章 示波器设计—系统框架

楼主(2015-05-05):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45章 示波器设计系统框架

    本章节主要是对示波器的系统框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后面会推出示波器的详细设计分析。示波器的
源码注释已经很详细,对框架有个了解之后看源码即可。
    45.1 ucos-iii任务分配
    45.2 示波器核心任务
    45.3 DAC实现方波的输出
    45.4 ADC实现数据的采集
    45.5 总结

45.1 uCOS-III任务分配

    主要创建了如下6个用户任务:
l AppTaskStart----启动任务
l AppTaskGUIUpdate---界面截图任务
l AppTaskCOM----留待以后升级使用
l AppTaskUserIF---留在以后升级使用
l AppTaskGUI------emWin任务
l AppTaskGUIRefresh---Led闪烁任务
下面主要对启动任务,界面截图任务,emWin任务,Led闪烁任务做一个介绍。

45.1.1 AppTaskStart启动任务

    启动任务用于硬件驱动的初始化,系统滴答时钟的初始化以及触摸扫描和按键扫描,代码如下: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在BSP_Init中实现)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void)p_arg;
     bsp_Init();
    CPU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AppObjCreate();
    AppTaskCreate();
    while (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 */
TOUCH_Scan();
/* 5ms一次按键检测 */
ucCount++;
if(ucCount == 5)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BSP_OS_TimeDlyMs(1);
    }
}

45.1.2 AppTaskGUIUpdate—界面截图任务

    界面截图任务主要用于界面的截图并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Update
*    功能说明: 此任务主要实现截图功能.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Update(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CPU_BOOLEAN SemFlag;
(void)p_arg;

while(1)
{
SemFlag = BSP_OS_SemWait(&SEM_SYNCH, 0);
if(SemFlag == DEF_OK)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OSSchedUnlock(&err);
Pic_Name++;
}
}
}

45.1.3 AppTaskGUI—GUI任务

    这个任务是示波器设计中最重要的任务,代码如下: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45.1.4 AppTaskGUIRefresh—Led闪烁任务

    这个任务主要通过LED的闪烁来指示系统的运行,代码如下: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Refresh
*    功能说明: Led闪烁任务,表示系统运行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OS_CFG_PRIO_MAX - 5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Refresh(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BSP_OS_TimeDlyMs(200);
bsp_LedToggle(2);
    }
}

45.1.5 其余任务

    剩下的两个任务留着以后升级使用。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留待以后使用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3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void)p_arg;
while(1)
{
/* 100s执行一次 */
BSP_OS_TimeDlyMs(100000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留待以后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 100s执行一次 */
        BSP_OS_TimeDlyMs(1000000);
}
}

楼主:
45.2 示波器核心任务

    emWin部分是示波器设计的核心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文件:

下面把这几个文件及其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45.2.1 MainTask.c—GUI主任务文件

    这个文件是示波器代码的核心文件,这个文件里面几个函数的关系搞清楚了,示波器的整体设计也就搞清楚了。下面把这个文件里面的几个函数简单的梳理下:
l 函数void MainTask(void)
代码如下: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开启所有窗口使用内存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 设置皮肤色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MULTIPAGE_SetDefaultSkin(MULTIPAGE_SKIN_FLEX);
/*
* 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
/* 初始化 DSO */
DSO_Init(1);
/* 波形显示和处理 */
DSO_Graph();
}

这个函数里面最主要的就是DSO_Init(1)函数和DSO_Graph()两个函数。
l 函数DSO_Graph
    这个函数是示波器的主函数,示波器任何函数都是通过这个函数直接或者间接的进行调用。这个函数主要有两个
功能,一个是ADC数据的处理并在TFT上显示出来,另一个是按键消息的处理,详细大家看代码即可,代码注释已经比较详细。
l 函数 _Draw
    这个函数通过函数GUI_MEMDEV_Draw进行调用的,主要是实现绘制波形和波形区的虚线方框。
l 函数 _cbBkWin
    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主要是用于示波器界面右侧8个按钮的回调消息处理,用来打开8个按钮所对应的的对话框。

45.2.2 MainTask.h—所有DSO相关文件的头文件

    这个文件是所以DSO相关文件的头文件,方便各个文件进行调用,代码如下:
/*
*********************************************************************************************************
*
*    模块名称 : GUI各个部分的总头文件
*    文件名称 : MainTask.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GUI界面主函数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5-01-05    Eric2013      首发
*
*    Copyright (C), 2015-2016,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ifndef __MainTask_H
#define __MainTask_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include "GRAPH.h"
#include "MENU.h"
#include "MULTIPAGE.h"
#include "ICONVIEW.h"
#include "TREEVIEW.h"
#include "MESSAGEBOX.h"
#include "ff.h"
#include "diskio.h"
#include "arm_math.h"
#include "arm_const_structs.h"
/*
*********************************************************************************************************
*                                      宏定义
*********************************************************************************************************
*/
#define LCD_YSIZE 480
#define LCD_XSIZE 630
/* 定义波形的显示界面区域 600*400 */
#define DSOSCREEN_STARTX     40     /* 波形显示的X起始位置 */
#define DSOSCREEN_STARTY     40        /* 波形显示的Y起始位置 */
#define DSOSCREEN_ENDX      639     /* 波形显示的X结束位置 */
#define DSOSCREEN_ENDY      439     /* 波形显示的Y结束位置 */
#define DSOSCREEN_LENGTH    600     /* 波形显示的Y结束位置 */
#define ATT_COUNT            10      /* 定义支持的10种幅值单位 */
#define TIME_COUNT            21      /* 定义支持的21种采样率 */
#define WM_TextUpDate  WM_USER + 1  /* 自定义一个回调函数的消息,用于界面数据的更新 */
/*
*********************************************************************************************************
*                                      变量
*********************************************************************************************************
*/
extern const char *g_AttText[];                  /* 10种幅度单位 */
extern const char *g_TimeTable[];                /* 采样率,从2Msps到1Ksps 对应的时基 */
extern const char *g_MeasureTable[];             /* 示波器当前实际支持的测量值 */
extern const uint16_t g_CursorUintTable[][2];    /* 测量游标数据显示格式 */
extern const uint16_t g_AttTable[ATT_COUNT][2];  /* 采样率衰减倍数表 */
extern GUI_RECT rClient;       /* 用于显示示波器的logo */
extern GUI_RECT rRunMode;      /* 用于显示运行状态,运行和暂停 */
extern GUI_RECT rTrigMode;     /* 用于显示触发模式,自动触发和正常触发 */
extern GUI_RECT rTrigValue;    /* 用于显示自动和正常的触发数组 */
extern GUI_RECT rButState;     /* 当前按键需要调节的状态 */
extern GUI_RECT rRefPos;       /* 示波器最左侧波形参考的位置区域 */
extern GUI_RECT rTrigPos;      /* 6KB数据查询  */
extern const GUI_POINT aPointsTrigBrowser[3];  /* 6k数据中,波形显示的起始位置 */
extern const GUI_POINT aPointsTrig[7];         /* 波形显示区右侧边上触发值箭头 */
extern const GUI_POINT aPoints[5];             /* 波形显示区左侧边上波形显示的参考位置 */
extern uint8_t  g_ucLineStyle;  /* 默认是实线绘制波形 */
extern int8_t  Ch1AmpId;        /* 从g_AttText中选择每个方格表示的幅值 */
extern int8_t  TimeBaseId;      /* 选择相应采样率 */
extern uint8_t g_ucMeasureFlag[30];  /* 示波器支持的30种测量值标志 */
/* 存储平均值,峰峰值,频率,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变量 */
extern float32_t   g_WaveMean;
extern float32_t   g_WavePkPk;
extern float32_t   g_WaveFreq;
extern float32_t   g_WaveMax;
extern float32_t   g_WaveMin;
/* 用于水平测量和垂直测量游标,下面是初始化的默认值 */
extern uint16_t g_usCursorStep;
extern int16_t  g_sCursorHA;
extern int16_t  g_sCursorHB;
extern int16_t  g_sCursorVA;
extern int16_t  g_sCursorVB;
extern float32_t  g_WaveCursorA;
extern float32_t  g_WaveCursorB;
extern uint8_t hWinRunStopFlag;  /* 0:表示运行,1:表示暂停 */
extern uint16_t TriggerFlag;     /* 0:用于自动触发,1,2:用于普通触发 */
/* 用于水平测量和垂直测量游标 */
extern uint16_t  g_usTriPos;
extern uint16_t  g_usTriStep;
extern int16_t   g_usCurTriPos;
extern int16_t   g_usCurTriStep;
extern float32_t g_ufTrigValue;
extern uint16_t  g_usTrigValue;
extern uint32_t  g_ulTrigTimeLine;
extern uint16_t  g_usRefPos;          /* 左侧的参考位置,默认开机后是中间位置 */
extern uint8_t hWinButStateFlag;      /* 8种按键功能状态 */
extern uint16_t g_usWaveBuf[1024*6];  /* 示波器缓存 */
extern uint16_t g_usWaveBuf1[1024*6];
extern uint8_t hWinCoursorFlag;     /* 0:不显示测量窗口,1:显示测量窗口 */
extern uint8_t  g_ucFFTDispFlag;    /* FFT波形显示,0:表示显示,1:表示不显示 */
extern uint8_t  g_ucFirFlter_Step100KHz;   /* 0:表示不执行滤波,1:表示100KHz,2:表示200KHz,,以此类推 */
extern uint8_t  g_ucFirFlter_Step10KHz;    /* 0:表示不执行滤波,1:表示10KHz, 2:表示20KHz,,以此类推 */
extern uint8_t  g_ucFirFlter_Step1KHz;     /* 0:表示不执行滤波,1:表示1KHz,  2:表示2KHz,,以此类推 */
extern uint8_t  g_ucWaveRefreshFlag;       /* 0:表示不执行波形区域的刷新,1:表示执行波形区域的刷新 */
/*
*********************************************************************************************************
*                                      fatfs
*********************************************************************************************************
*/
/* 供外部文件调用的fatfs变量 */
extern FRESULT result;
extern FIL file;
extern FILINFO finfo;
extern DIR DirInf;
extern UINT bw;
extern FATFS fs;
extern FATFS fs_nand;
extern FATFS fs_usb;
extern char *_acBuffer2;
/* BMP图片生成 */
extern void _WriteByte2File(U8 Data, void * p);
/* 用于BMP图片的显示 */
uint8_t  _ShowBMP(const char * sFilename);
/*
*********************************************************************************************************
*                                      窗口句柄
*********************************************************************************************************
*/
extern WM_HWIN hWinAmp;         /* 用于显示幅度的窗口 */
extern WM_HWIN hWinStatus;      /* 用于显示频率,平均值,峰峰值,最大值等信息 */
extern WM_HWIN hWinScale;       /* 用于显示采样率 */
/* 8个按钮句柄 */
extern BUTTON_Handle hButton0;
extern BUTTON_Handle hButton1;
extern BUTTON_Handle hButton2;
extern BUTTON_Handle hButton3;
extern BUTTON_Handle hButton4;
extern BUTTON_Handle hButton5;
extern BUTTON_Handle hButton6;
extern BUTTON_Handle hButton7;
/*
*********************************************************************************************************
*                                      供外部文件调用的函数
*********************************************************************************************************
*/
/* 创建幅度,时基和状态窗口 */
extern WM_HWIN CreateWindowAmplitude(void);
extern WM_HWIN CreateWindowScale(void);
extern WM_HWIN CreateWindowStatus(void);
/* 示波器界面初始化 */
extern void DSO_Init(uint8_t ucCreateFlag);
/* 按钮创建的对话框 */
extern WM_HWIN DSO_CreateMeasureDlg(void);
extern WM_HWIN DSO_CreateInspectorDlg(void);
extern WM_HWIN DSO_CreateAcquireDlg(void);
extern WM_HWIN DSO_CreateTrigerDlg(void);
extern WM_HWIN DSO_CreateMathDlg(void);
extern WM_HWIN DSO_CreateSettingsDlg(void);
extern WM_HWIN DSO_CreateDacDlg(void);
extern WM_HWIN DSO_CreateReturnDlg(void);
/* 示波器界面绘制 */
extern void DSO_DrawBakFrame(void);
extern void DSO_DrawCursorH(void);
extern void DSO_DrawCursorV(void);
/* Fir 滤波 */
extern void DSO_FirFilter_Step100KHz(void);
extern void DSO_FirFilter_Step10KHz(void);
extern void DSO_FirFilter_Step1KHz(void);
#endif
/*****************************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

45.2.3 App_SysFunction.c—界面截图

        这个文件主要是示波器界面截图。实现截图的主要函数如下:
/*
*********************************************************************************************************
*    函 数 名: _WriteByte2File()
*    功能说明: 写文件到SD卡或者其他存储介质
*    形    参:Data 要写的数据, p 指向FIL类型变量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WriteByte2File(U8 Data, void * p)
{
result = f_write (p, &Data, 1, &bw);
}

这个函数是被emWin函数GUI_BMP_Serialize所调用。

45.2.4 DSO_Init.c—初始化

        这个文件里面的函数DSO_Init()主要是实现示波器整个界面的初始化,初始化内容如下:
/*
*********************************************************************************************************
*    函 数 名: DSO_Init
*    功能说明: 示波器主界面初始化
*    形    参:ucCreateFlag  1:表示需要创建按键和窗口等。
*                           0:不需要创建。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SO_Init(uint8_t ucCreateFlag)
{
char buf[10];
uint32_t ulTrigPos;
/* 第1步:刷新背景*********************************************************************/
GUI_SetBkColor(0x905040);
      GUI_Clear();
/* 第2步:显示基本的信息***************************************************************/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8x16x1x2);
GUI_DispStringInRect("Eric2013", &rClien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按键K2 :设置波形显示运行或暂停 */
if(hWinRunStopFlag == 0)
{
GUI_DispStringInRect("Run", &rRunMod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else
{
GUI_DispStringInRect("Stop", &rRunMod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 按键K3 :设置普通触发方式或自动触发 */
if(TriggerFlag == 0)
{
GUI_DispStringInRect("Auto", &rTrigMod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else
{
GUI_DispStringInRect("Trig", &rTrigMod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 第3步:显示自动触发的触发电压**********************************************************/
g_ufTrigValue = 240 - g_usTriPos;
g_ufTrigValue = g_ufTrigValue * g_AttTable[Ch1AmpId][1] / 50000;
sprintf(buf, "%5.3fV", g_ufTrigValue);
GUI_DispStringInRect(buf, &rTrigValu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显示上升沿触发的标志 */
GUI_DrawHLine(rTrigValue.y1-10, rTrigValue.x0+10, rTrigValue.x0 + 19);
GUI_DrawLine(rTrigValue.x0 + 19, rTrigValue.y1-10, rTrigValue.x0+30, rTrigValue.y0+8);
GUI_DrawHLine(rTrigValue.y0+8, rTrigValue.x0+31, rTrigValue.x0 + 41);
/* 第4步:设置摇杆按键的调节状态,并将其显示出来******************************************/
if(hWinButStateFlag == 0)
{
GUI_DispStringInRect("ChangeSampleFreq", &rButStat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else if(hWinButStateFlag == 1)
{
GUI_DispStringInRect("ChangeAmplitude", &rButStat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else if(hWinButStateFlag == 2)
{
GUI_DispStringInRect("ChangeRefPos", &rButStat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else if(hWinButStateFlag == 3)
{
GUI_DispStringInRect("ChangeCursorVA", &rButStat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else if(hWinButStateFlag == 4)
{
GUI_DispStringInRect("ChangeCursorVB", &rButStat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else if(hWinButStateFlag == 5)
{
GUI_DispStringInRect("ChangeCursorHA", &rButStat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else if(hWinButStateFlag == 6)
{
GUI_DispStringInRect("ChangeCursorHB", &rButStat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else if(hWinButStateFlag == 7)
{
GUI_DispStringInRect("ChangeTrigger", &rButStat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 第5步:实现波形的放缩***************************************************************/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Rect(210, 6, 470, 33);
GUI_SetColor(GUI_YELLOW);
GUI_DrawHLine(20,220, 220+239);
GUI_DrawHLine(21,220, 220+239);
GUI_SetColor(0x0040f0);
/* 自动触发模式 */
if(TriggerFlag == 0)
{
ulTrigPos = (g_usCurTriStep + g_usCurTriPos) * 240;
}
/* 普通触发模式 */
else
{
ulTrigPos = (2772 + g_usCurTriStep)*240;
}
/* 根据上面求得数据的触发位置来更新屏上的触发图标位置 */
ulTrigPos = ulTrigPos / 6144;
GUI_FillPolygon(&aPointsTrigBrowser[0], GUI_COUNTOF(aPointsTrigBrowser), ulTrigPos+220, 13);
/* 记录专门的触发位置 */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rawPixel(326, 20);
GUI_DrawPixel(326, 21);
GUI_DrawPixel(327, 20);
GUI_DrawPixel(327, 21);
GUI_DrawPixel(328, 20);
GUI_DrawPixel(328, 21);
GUI_DrawPixel(329, 20);
GUI_DrawPixel(329, 21);
GUI_DrawPixel(330, 20);
GUI_DrawPixel(330, 21);
/* 第6步:波形显示区的边框*************************************************************/
GUI_SetColor(0XEBCD9E);
GUI_DrawRect(DSOSCREEN_STARTX - 1,   /* Upper left X-position. */
      DSOSCREEN_STARTY - 1,  /* Upper left Y-position. */
              DSOSCREEN_ENDX + 1,    /* Lower right X-position. */
              DSOSCREEN_ENDY + 1);   /* Lower right Y-position. */
GUI_SetColor(0XB37F63);
GUI_DrawRect(DSOSCREEN_STARTX - 2,   /* Upper left X-position. */
      DSOSCREEN_STARTY - 2,  /* Upper left Y-position. */
              DSOSCREEN_ENDX + 2,    /* Lower right X-position. */
              DSOSCREEN_ENDY + 2);   /* Lower right Y-position. */

/* 根据需要是否需要重新创建按键和窗口 */
if(ucCreateFlag == 1)
{
/* 第7步:创建状态窗口*************************************************************/
hWinAmp = CreateWindowAmplitude();
hWinStatus = CreateWindowStatus();
hWinScale = CreateWindowScale();
/*
* 创建定时器,其功能是经过指定周期后,向指定窗口发送消息。
* 该定时器与指定窗口相关联。
*/
WM_CreateTimer(hWinStatus,   /*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 */
   0,              /* 用户定义的Id。如果不对同一窗口使用多个定时器,此值可以设置为零。 */
   500,          /* 周期,此周期过后指定窗口应收到消息*/
   0);             /* 留待将来使用,应为0 */
/* 第6步:创建需要的按钮*************************************************************/
hButton0 = BUTTON_Create(670, 40, 100, 45, GUI_ID_BUTTON0, 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ton0, "Measure");
BUTTON_SetFont(hButton0, &GUI_Font20B_ASCII);
hButton1 = BUTTON_Create(670, 90, 100, 45, GUI_ID_BUTTON1, 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ton1, "Inspector");
BUTTON_SetFont(hButton1, &GUI_Font20B_ASCII);
hButton2 = BUTTON_Create(670, 140, 100, 45, GUI_ID_BUTTON2, 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ton2, "Acquire");
BUTTON_SetFont(hButton2, &GUI_Font20B_ASCII);
hButton3 = BUTTON_Create(670, 190, 100, 45, GUI_ID_BUTTON3, 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ton3, "Trigger");
BUTTON_SetFont(hButton3, &GUI_Font20B_ASCII);
hButton4 = BUTTON_Create(670, 240, 100, 45, GUI_ID_BUTTON4, 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ton4, "Math");
BUTTON_SetFont(hButton4, &GUI_Font20B_ASCII);
hButton5 = BUTTON_Create(670, 290, 100, 45, GUI_ID_BUTTON5, 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ton5, "Settings");
BUTTON_SetFont(hButton5, &GUI_Font20B_ASCII);
hButton6 = BUTTON_Create(670, 340, 100, 45, GUI_ID_BUTTON6, 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ton6, "DAC");
BUTTON_SetFont(hButton6, &GUI_Font20B_ASCII);
hButton7 = BUTTON_Create(670, 390, 100, 45, GUI_ID_BUTTON7, 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ton7, "Return");
BUTTON_SetFont(hButton7, &GUI_Font20B_ASCII);
}
/* 第8步:显示参考坐标*************************************************************/
GUI_SetColor(GUI_YELLOW);
GUI_FillPolygon(&aPoints[0], GUI_COUNTOF(aPoints), 5, g_usRefPos);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SetTextMode(GUI_TEXTMODE_TRANS);
GUI_DispCharAt('1', 10, g_usRefPos - 10);
}

45.2.5 DSO_MeasureDlg.c—测量对话框

    这个文件主要用创建如下对话框:

45.2.6 DSO_InspectorDlg.c—对话框

    这个文件主要用创建如下对话框,此文件实现的对话框还未开发,留待以后升级使用:

45.2.7 DSO_AcquireDlg.c—对话框

    这个文件主要用创建如下对话框,此文件实现的对话框还未开发,留待以后升级使用:

45.2.8 DSO_TriggerDlg.c—对话框

    这个文件主要用创建如下对话框,此文件实现的对话框还未开发,留待以后升级使用:

45.2.9 DSO_MathDlg.c—Fir低通滤波器设置对话框

    这个文件主要用于Fir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配置,创建对话框如下:

45.2.10 DSO_SettingsDlg.c—设置对话框

    这个文件主要用于设置对话框的创建。

45.2.11 DSO_DacDlg.c—对话框

    这个文件主要用创建如下对话框,此文件实现的对话框还未开发,留待以后升级使用:

45.2.12 DSO_ReturnDlg.c—对话框

    这个文件主要用创建如下对话框,此文件实现的对话框还未开发,留待以后升级使用:

45.2.13 DSO_DrawBakFrame.c—绘制波形区的虚线方格

    这个文件用于创建如下虚线方格(不包括波形显示):

45.2.14 DSO_DrawCursorH.c—水平测量游标

    这个文件用于创建如下水平测量游标:

45.2.15 DSO_DrawCursorV.c—垂直测量游标

    这个文件用于创建如下垂直测量游标:

45.2.16 DSO_AmplititudeWindow.c—幅值窗口

    这个文件用于创建如下窗口:

45.2.17 DSO_ScaleWindow.c—时基窗口

    这个文件用于创建如下窗口:

45.2.18 DSO_StatusWindow.c—测量值窗口

    这个文件用于创建如下窗口:

45.2.19 DSO_FirFilter_Step1KHz—Fir低通滤波

45.2.20 DSO_FirFilter_Step10KHz—Fir低通滤波

45.2.21 DSO_FirFilter_Step100KHz—Fir低通滤波

    上面的三项主要用于Fir低通滤波器的实现。

楼主:
45.3 DAC实现方波的输出

    DAC输出方波的配置要注意初始化的顺序,顺序错误了,方波是无法输出的,还有就是不用的MDK优化等级,DAC配置时的顺序也不一样,这个应该是DAC库的一个bug。
/*
*********************************************************************************************************
*    函 数 名: bsp_InitDAC
*    功能说明: DAC初始化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DAC(void)
{
    uint8_t i;
/* 用缓存放一个周期的方波 */
for(i =0; i < 32; i++)
{
g_usWaveBuff[i] = 0;
}
for(i =0; i < 32; i++)
{
g_usWaveBuff[i+32] = 2048;
}
/* MDK优化等级为1的时候,DAC初始化顺序,不同的优化等级,
   不同的输出顺序容易操作DAC无法输出波形。
   这个问题要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
*/
DAC_Ch1_WaveConfig();
DAC_GPIOConfig();
    TIM6_Config();
}

楼主:
45.4 ADC实现数据的采集

    ADC的驱动主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ADC数据采集的关闭或者开启一定要保证同步,要不会出现采集数据的混乱,
还有就是由于没有使用官方的3ADC快速交替采样,官方的快速交替采用使用定时器触发采集出的数据效果不好,抖动
较大(特别是使用定时改变不同的采样频率时) 。现在采用的每个ADC都是用定时器单独的触发,并把触发数据分开,分
成三等分,每个时刻实现一个ADC的触发。
/*
*********************************************************************************************************
*    函 数 名: TIM1_Config
*    功能说明: 配置定时器1,用于触发ADC1,ADC2和ADC3。
*             当外部触发信号被选为ADC规则或注入转换时,只有它的上升沿可以启动转换。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TIM1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使能定时器1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先禁能再配置 */
    TIM_Cmd(TIM1, DISABLE);
    /*
     ********************************************************************************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中 void SetSysClock(void) 函数对时钟的配置如下:
    HCLK = SYSCLK / 1     (AHB1Periph)
    PCLK2 = HCLK / 2      (APB2Periph)
    PCLK1 = HCLK / 4      (APB1Periph)
    因为APB1 prescaler != 1, 所以 APB1上的TIMxCLK = PCLK1 x 2 = SystemCoreClock / 2;
    因为APB2 prescaler != 1, 所以 APB2上的TIMxCLK = PCLK2 x 2 = SystemCoreClock;
    APB1 定时器有 TIM2, TIM3 ,TIM4, TIM5, TIM6, TIM7, TIM12, TIM13, TIM14
    APB2 定时器有 TIM1, TIM8 ,TIM9, TIM10, TIM11

    TIM1 更新周期是 = TIM1CLK / (TIM_Period + 1)/(TIM_Prescaler + 1)
    ********************************************************************************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定时器1的寄存器为复位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68000000/g_SampleFreqTable[TimeBaseId][0]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g_SampleFreqTable[TimeBaseId][1]-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CR1->CKD时间分割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CR1->CMS[1:0]和DIR定时器模式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ADC1的触发***********************************************/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CCER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CCER输出极性设置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ADC2的触发***********************************************/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2/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ADC3的触发***********************************************/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MR2 设置预装载使能  更新事件产生时写入有效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CR1  设置ARR自动重装 更新事件产生时写入有效
    TIM_Cmd(TIM1, ENABLE);
    /* 使能PWM输出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下面是DMA的开启和关闭,一定要保证按照如下的顺序进行,且这些函数不能省略一个,要不重新开启DMA数据将无法再次传输。
/*
*********************************************************************************************************
*    函 数 名: DMA_Open
*    功能说明: 使能ADC1,ADC2,ADC3的DMA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DC_DMA_Ope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2 Stream1 channel1 配置用于ADC3 **************************************/
    DMA_De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3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3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024*1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1, ENABLE);
/* DMA2 Stream2 channel1 配置用于ADC2 **************************************/
    DMA_DeInit(DMA2_Stream2);  /* 在DMA的DMA_Mode_Normal模式,一定要使用这个函数,循环模式可以不用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2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2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024*1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2,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2, ENABLE);
/* DMA2 Stream0 channel0 配置用于ADC1 **************************************/
    DMA_De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1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024*1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使能 ADC3 --------------------------------------------------------------*/
ADC_Cmd(ADC3, 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使能 ADC2 --------------------------------------------------------------*/
ADC_Cmd(ADC2, 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使能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定时器配置,一定要重新的初始化从而保证同时触发 **/
TIM1_Config();
/* 只有在普通触发模式在启动TIM8的计时功能 */
if(TriggerFlag != 0)
{
Time8Recorder();
}
}
/*
*********************************************************************************************************
*    函 数 名: DMA_Close
*    功能说明: 关闭ADC1,ADC2,ADC3及其DMA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DC_DMA_Close()
{
TIM_Cmd(TIM1, DISABLE);
DMA_Cmd(DMA2_Stream1, DISABLE);
DMA_Cmd(DMA2_Stream0, DISABLE);
DMA_Cmd(DMA2_Stream2, DISABLE);
/* 禁止 ADC1 ---------------------------------------------------------------------*/
ADC_Cmd(ADC1, DISABLE);
/* 禁止 ADC2 ---------------------------------------------------------------------*/
ADC_Cmd(ADC2, DISABLE);
/* 禁止 ADC3 ---------------------------------------------------------------------*/
ADC_Cmd(ADC3, DISABLE);
}

楼主:
45.5总结
示波器的框架设计就跟大家讲解这么多,后续后推出示波器的详细设计教程。有兴趣的可以直接看源码即可,源码注释已经比较详细。

网友(2015-09-06):
期待楼主的 示波器的详细设计教程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