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2章 Matlab R2012a的安装

楼主(2015-03-11):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2章 Matlab R2012a的安装

    本期教程主要是讲解Matlab R2012a的安装过程,作为学习DSP的必备软件,掌握简单的Matlab操作是必须的。
    2.1 Matlab R2012a的详细安装过程
    2.2 Matlab介绍
    2.3 总结

2.1 Matlab R2012a的详细安装过程

2.1.1 第1步

2.1.2 第2步

2.1.3 第3步

2.1.4 第4步
    这一步需要输入安全密码,输入38699-60149-36808-21840-05491即可

2.1.5 第5步

2.1.6 第6步

2.1.7 第7步

2.1.8 第8步
    这个过程的确比较漫长,需要等待25分钟左右,具体视自己的电脑配置而定。

2.1.9 第9步

2.1.10 第10步

2.1.11 第11步
    截止到第10步,安装基本已经完成,下面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开安装好的matlab,如果matlab的图标没有出现在桌面上,需要大家到matlab安装目录的bin文件中找出启动文件

2.1.12 第12步

2.1.13 第13步

    进行到这一步需要输入许可文件,许可文件在安装包中crack文件里面:

2.1.14 第14步
    截止到这一步就完成了Matlab的注册工作

打开Matlab的界面如下:

楼主:
2.2 Matlab介绍

    MATLAB(矩阵实验室)是MATrix LABoratory的缩写,是一款由美国The MathWorks公司出品的商业数学软件。MATLAB是一种用于算法开发、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以及数值计算的高级技术计算语言和交互式环境。除了矩阵运算、绘制函数/数据图像等常用功能外,MATLAB还可以用来创建用户界面及与调用其它语言(包括CC++FORTRAN)编写的程序。
    尽管MATLAB主要用于数值运算,但利用为数众多的附加工具箱(Toolbox)它也适合不同领域的应用,例如控制系统设计与分析、图像处理、信号处理与通讯、金融建模和分析等。另外还有一个配套软件包Simulink,提供了一个可视化开发环境,常用于系统模拟、动态/嵌入式系统开发等方面。

2.2.1 历史

    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时任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的克里夫·莫勒尔为了让学生更方便地使用LINPACKEISPACK (需要通过FORTRAN编程来实现,但当时学生们并无相关知识),独立编写了第一个版本的MATLAB。这个版本的MATLAB只能进行简单的矩阵运算,例如矩阵转置、计算行列式和本征值,此版本软件分发出大约两三百份。
    1984年,杰克·李特克里夫·莫勒尔斯蒂夫·班格尔特合作成立了MathWorks公司,正式把MATLAB推向市场。MATLAB最初是由莫勒尔用FORTRAN编写的,李特和班格尔特花了约一年半的时间用C重新编写了MATLAB并增加了一些新功能,同时,李特还开发了第一个系统控制工具箱,其中一些代码到现在仍然在使用。C语言版的面向MS-DOS系统的MATLAB 1.0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IEEE决策与控制会议(IEEE Conference on Decision and Control)正式推出,它的第一份订单只售出了10份拷贝,而到了现在,根据MathWorks自己的数据,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超过一百万工程师和科学家在使用MATLAB和Simulink。
    1992年,学生版MATLAB推出;1993年,Microsoft Windows版MATLAB面世;1995年,推出Linux版。

2.2.2 主要功能

MATLAB的主要提供以下功能:
l 可用于技术计算的高级语言
l 可对代码、文件和数据进行管理的开发环境
l 可以按迭代的方式探查、设计及求解问题的交互式工具
l 可用于线性代数、统计、傅立叶分析、筛选、优化以及数值积分等的数学函数
l 可用于可视化数据的二维和三维图形函数
l 可用于构建自定义的图形用户界面的各种工具
l 可将基于MATLAB的算法与外部应用程序和语言(如C、C++、Fortran、Java、COM以及Microsoft Excel)集成的各种函数

工具箱
    MATLAB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扩展性。作为Simulink和其它所有MathWorks产品的基础,MATLAB可以通过附加的工具箱(Toolbox)进行功能扩展,每一个工具箱就是实现特定功能的函数的集合。MathWorks提供的工具箱分以下几大类:
l 数学和优化
l 统计和数据分析
l 控制系统设计和分析
l 信号处理和通讯
l 图像处理
l 测试和测量
l 金融建模和分析
l 应用程序部署
l 数据库连接和报表
l 分布式计算
这些工具箱大多是用开放式的MATLAB语言写成,用户不但可以查看源代码,还可以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以及创建自定义函数。此外,常有用户在MATLAB Central: File Exchange发布自己编写的MATLAB程序或工具箱,供他人自由下载使用。

2.2.3 Matlab语言

   MATLAB语言是一种交互性的数学脚本语言,其语法与C/C++类似。它支持包括逻辑(boolean)、数值(numeric)、文本(text)、函数柄(function handle)和异质数据容器(heterogeneous container)在内的15种数据类型,每一种类型都定义为矩阵或阵列的形式(0维至任意高维)。
    执行MATLAB代码的最简单方式是在MATLAB程序的命令窗口(Command Window)的提示符处(>> )输入代码,MATLAB会即时返回操作结果(如果有的话)。此时, MATLAB可以看作是一个交互式的数学终端,简单来说,一个功能强大的“计算器”。MATLAB代码同样可以保存在一个以.m为后缀名的文本文件中,然后在命令窗口或其它函数中直接调用。

2.3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是讲述了Matlab的安装过程,相对比较的容易,下期教程开始讲解Matlab的使用。

网友(2016-01-20):
我安装好后打开出现错误对话框提示:   查找安装程序类时出错。查找类时出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