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5章 Matlab 简易使用(三)

楼主(2015-03-14):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5章 Matlab 简易使用(三)

    本期教程主要是讲解Matlab的一些编程语句。
    5.1 条件控制——if,else,switch
    5.2 循环控制——for,while,continue,break
    5.3 总结

5.1 控制流

5.1.1 条件控制——if,else,switch

    下面我们通过三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三个函数的使用。
l if语句的使用
    % Generate a random number
    a = randi(100, 1);

    % If it is even, divide by 2
    if rem(a, 2) == 0
          disp('a is even')
          b = a/2;
    end
命令窗口输出结果如下:
    >> Untitled2
    a is even
l else语句的使用
    a = randi(100, 1);

    if a < 30
          disp('small')
    elseif a < 80
          disp('medium')
    else
          disp('large')
    end
命令窗口输出结果如下:
    >> Untitled2
      large
l switch语句的使用
[dayNum, dayString] = weekday(date, 'long', 'en_US');

switch dayString
       case 'Monday'
            disp('Start of the work week')
       case 'Tuesday'
            disp('Day 2')
       case 'Wednesday'
            disp('Day 3')
       case 'Thursday'
            disp('Day 4')
       case 'Friday'
            disp('Last day of the work week')
       otherwise
            disp('Weekend!')
    end
命令窗口输出结果如下:
>> Untitled2
Weekend!

在这里顺便介绍一个类似于C语言中scanf的函数input并配合上面的if else实现一个小功能:
yourNumber = input('Enter a number: ');

if yourNumber < 0
        disp('Negative')
elseif yourNumber > 0
        disp(&#39ositive')
else
        disp('Zero')
end
运行上面代码后,我们在命令窗口输入数字22,输出结果如下:
>> Untitled2
    Enter a number: 22
    Positive

5.1.2 循环控制——for, while, continue, break

    这里我们也通过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几个函数的使用。
l for语句的使用
for n = 3:32
       r(n) = rank(magic(n));
end
    r
命令窗口输出结果如下:
>> Untitled2
r =
      Columns 1 through 19
           0     0     3     3     5     5     7     3     9     7    11     3    13     9    15     3    17    11    19
      Columns 20 through 32
           3    21    13    23     3    25    15    27     3    29    17    31     3
l while语句的使用
    a = 0; fa = -Inf;
    b = 3; fb = Inf;
    while b-a > eps*b
         x = (a+b)/2;
         fx = x^3-2*x-5;
         if sign(fx) == sign(fa)
              a = x; fa = fx;
         else
              b = x; fb = fx;
         end
    end
    x
命令窗口输出结果如下:
>> Untitled2
    x =
            2.0946
l continue语句的使用
     fid = fopen('magic.m','r');
    count = 0;
    while ~feof(fid)
          line = fgetl(fid);
          if isempty(line) || strncmp(line,'%',1) || ~ischar(line)
                continue
          end
          count = count + 1;
    end
    fprintf('%d lines\n',count);
    fclose(fid);
命令窗口的输出结果如下:
>> Untitled2
    31 lines
l break语句的使用
    a = 0; fa = -Inf;
    b = 3; fb = Inf;
    while b-a > eps*b
          x = (a+b)/2;
         fx = x^3-2*x-5;
         if fx == 0
              break
         elseif sign(fx) == sign(fa)
               a = x; fa = fx;
         else
              b = x; fb = fx;
         end
    end
    x
命令窗口输出结果如下:
>> Untitled2
    x =
         2.0946

5.1.3 矢量化

    对于matlab而言,要想加快算法的执行速度可以通过算法的矢量化来实现,比如要实现如下的功能。
x = .01;
for k = 1:1001
       y(k) = log10(x);
       x = x + .01;
end
但是我们矢量化后,将更加方便和容易实现。
x = .01:.01:10;
y = log10(x);
但是有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不是什么程序矢量化都能加快执行速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5.2 Matlab中help的使用

    关于matlab入门方面的东西就跟大家将这么多,基本上有这些基础就够了,后面遇到什么问题在网上查找资料即可。也可以查看matlab本身的help帮助文档。点击这里就可以查看。

如果有不懂的函数,可以直接在命令窗口输入help 再加上函数即可,比如输入:

5.3 总结

    Matlab方面的教程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后面需要那方面知识的时候,我们再具体的补充。基本上面学会这些基本的操作就可以入门了。永远要记住,Matlab只是个工具,我们只需把它当个工具来用,没有必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系统的学习,入门后用什么学什么即可

网友(2016-01-23):
很好,推荐一本Matlab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