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6章 ARM官方DSP库的移植

楼主(2015-03-16):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6章 ARM官方DSP库的移植

    本期教程主要讲解ARM官方DSP库的移植和一些相关知识的介绍。
    6.1 DSP库的下载和说明
    6.2 DSP库在MDK上的移植
    6.3 简易DSP库函数验证
    6.4 总结

6.1 DSP库的下载和说明
    下面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官方DSP库的移植。

6.1.1 DSP库的下载
    DSP库是包含在CMSIS(Cortex Microcontroller Software Interface Standard)里面的,所以下载DSP库也就是下载CMSIS。有两个地方可以下载CMSIS,一个是ARM官网,一个是ST官网。首先说一下如何在ARM官网下载。
l 第一步:登陆ARM官方网址:http://www.arm.com/zh/
l 第二步:注册一个ID号,ARM官网不像ST官网,不注册就可以下载大部分资料,在ARM官网下载资料一定要注册一个ID。

l 第三步:具体注册过程就不多说了,按照提示步骤走即可。注册后可以简单的熟悉一下ARM官网的结构,然后查询我们需要下载的CMSIS,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检索CMSIS即可。

  n 检索后打开界面如下:

  n 点击进去后,如下就是我们要找的CMSIS

关于ST官方上CMSIS的下载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在STM32-V5开发板用户手册第5章:ST官方固件库介绍有详细的说明。

6.1.2 DSP库的说明
    这里我们以ST官方的F4系列固件库V1.3.0为标准进行移植。打开固件库里面的CMSIS文件,可以看到如下几个文件:

l 其中DSP_Lib中的文件如下:

    Examples中的文件如下(这些是ARM官方提供的DSP实例):

    Source中的文件如下(这些是DSP库的源文件):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将源文件加到工程里面,直接将ARM官方整理好的DSP库文件加入到工程中即可。不过需要查看库文件源码实现的话,可以加入源文件。
l Lib文件夹中就是DSP库文件
    打开后主要有以下三个文件夹:

    其中ARM文件夹中是我们可以加入到MDK中的DSP库,主要有以下几个版本:

    其中最后一个arm_cortexM4lf_math.lib是用于Cortex-M4系列带FPU的DSP库文件(l表示小端格式,b表示大端格式)。

6.2 DSP库在MDK上的移植
    下面我们讲解一下如何在MDK上面移植DSP库,DSP库的移植相对比较容易。这里我们仅介绍如何移植DSP库到MDK上面,官方没有IAR版本的库,所以无法提供移植(可以尝试将源码在IAR中进行编译)。

6.2.1 第一步:建立MDK工程并添加DSP库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这里不再专门建立一个MDK工程了,直接以V5开发板中的例子:V5-101_按键检测和LED控制例程为模板进行添加即可。打开这个实例并在左侧添加针对Cortex-M4F的DSP库。

6.2.2 第二步:添加头文件路径
    添加DSP所需的头文件路径,这个头文件路径是已经在工程中添加好的,这里只是跟大家强调一下。

6.2.3 第三步:添加宏定义
    添加宏定义如下(这里将STM3240XX换成了STM32F40_41xxx):

6.2.4 第四步:开启FPU
    需要客户通过MDK开启FPU,开启方法如下:

    另外根据ARM官方DSP库的要求,还需要设置宏__FPU_PRESENT为1,不过这个宏已经在文件stm32f4xx.h中设置了(为保险起见,建议把__FPU_PRESENT在第三步的地方也加上,因为部分DSP函数会因为没有这个声明而报错)。

6.2.5 第五步:添加头文件arm_math.h
    用到DSP库函数的相应的文件得添加#include "arm_math.h"的支持。
按照上面五部操作即可完成DSP库的移植,移植好我们通过几个DSP库中的函数验证下是否正确。

6.3 简易DSP库函数验证
    这里我们主要运行下函数arm_abs_f32arm_abs_q31arm_abs_q15这三个函数,以此来验证我们移植的DSP库是否正确。
实验目的:
    1. 学习官方DSP库的移植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1, 串口打印函数arm_abs_f32的输出结果
    2. 按下按键K2, 串口打印函数arm_abs_q31的输出结果
    3. 按下按键K3, 串口打印函数arm_abs_q15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分别按几次K1,K2,K3):

程序设计:
    程序的设计也比较简单,通过按下不同的按键从而打印不同的DSP库函数执行结果,主程序如下:
#include "bsp.h"     /* 底层硬件驱动 */
#include "arm_math.h"
/* 定义例程名和例程发布日期 */
#define EXAMPLE_NAME    "V5-900_ARM官方DSP库的移植"
#define EXAMPLE_DATE    "2014-08-25"
#define DEMO_VER     "1.0"
/* 仅允许本文件内调用的函数声明 */
static void PrintfLogo(void);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KeyCode;     /* 按键代码 */
float32_t pSrc;
    float32_t pDst;
q31_t pSrc1;
q31_t pDst1;
q15_t pSrc2;
q15_t pDst2;
bsp_Init();     /* 硬件初始化 */
PrintfLogo();    /* 打印例程信息到串口1 */
bsp_StartAutoTimer(0, 500);    /* 启动1个500ms的自动重装的定时器 */
/* 进入主程序循环体 */
while (1)
{
bsp_Idle();     /* 这个函数在bsp.c文件。用户可以修改这个函数实现CPU休眠和喂狗 */
if (bsp_CheckTimer(0))    /* 判断定时器超时时间 */
{
/* 每隔500ms 进来一次 */
bsp_LedToggle(4);    /* 翻转LED4的状态 */
}
/* 按键滤波和检测由后台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实现,我们只需要调用bsp_GetKey读取键值即可。 */
ucKeyCode = bsp_GetKey();    /* 读取键值, 无键按下时返回 KEY_NONE = 0 */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
pSrc -= 1.23f;
arm_abs_f32(&pSrc, &pDst, 1);
printf("pDst = %f\r\n", pDst);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
pSrc1 -= 1;
arm_abs_q31(&pSrc1, &pDst1, 1);
printf("pDst1 = %d\r\n", pDst1);
break;
case KEY_DOWN_K3:     /* K3键按下  */
pSrc2 -= 1;
arm_abs_q15(&pSrc2, &pDst2, 1);
printf("pDst2 = %d\r\n", pDst2);
break;
default:
/* 其它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
}

6.4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跟大家介绍了官方DSP库的移植,相对来说移植也比较简单,建议初学的同学按照这个步骤移植一遍。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F4xx固件库,还有dsp的库,还有cube4,都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F4xx固件库,还有dsp的库,还有cube4,都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
F4xxx固件库是早期的库。
Cube4是去年才正式新推出的,配套图形化工具使用很方便。
DSP库是ARM公司的,上面两个都是ST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