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14章 SupportFunctions的使用(二)

楼主(2015-03-25):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14章 SupportFunctions的使用(二)

    本期教程主要讲解支持函数中的Q7,Q15和Q31分别向其它类型数据转换。
    14.1 定点数Q7转换
    14.2 定点数Q15转换
    14.3 定点数Q31转换
    14.4 总结

14.1 定点数Q7转换

14.1.1 arm_q7_to_float

公式描述:
    pDst[n] = (float32_t) pSrc[n] / 128;   0 <= n < blockSize.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q7_to_float(q7_t * pSrc, float32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the Q7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floating-point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4.1.2 arm_q7_to_q31

公式描述:
    pDst[n] = (q31_t) pSrc[n] << 24;   0 <= n < blockSize.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q7_to_q31(q7_t * pSrc, q31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the Q7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Q31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4.1.3 arm_q7_to_q15

公式描述:
    pDst[n] = (q15_t) pSrc[n] << 8;   0 <= n < blockSize.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q7_to_q15(q7_t * pSrc, q15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the Q7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Q15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4.1.4 实例讲解

实验目的:
    1. 学习SupportFunctions中Q7格式数据的转换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1, 串口打印函数DSP_Q7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

程序设计:
/*
*********************************************************************************************************
*    函 数 名: DSP_Q7
*    功能说明: Q7格式数据向其它格式转换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Q7(void)
{
float32_t pDst[10];
uint32_t pIndex;
q31_t pDst1[10];
q15_t pDst2[10];
q7_t  pSrc[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Src[pIndex] = rand()%128;
printf("pSrc[%d] = %d\r\n", pIndex, pSrc[pIndex]);
}
/*****************************************************************/
arm_q7_to_float(pSrc, pDst,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q7_to_float: pDst[%d] = %f\r\n", pIndex, pDst[pIndex]);
}
/*****************************************************************/
arm_q7_to_q31(pSrc, pDst1,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q7_to_q31: pDst1[%d] = %d\r\n", pIndex, pDst1[pIndex]);
}
/*****************************************************************/
arm_q7_to_q15(pSrc, pDst2,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q7_to_q15: pDst2[%d] = %d\r\n", pIndex, pDst2[pIndex]);
}
/*****************************************************************/
printf("******************************************************************\r\n");
}

楼主:
14.2 定点数Q15转换

14.2.1 arm_q15_to_float
公式描述:
    pDst[n] = (float32_t) pSrc[n] / 32768;   0 <= n < blockSize.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q15_to_float(q15_t * pSrc, float32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the Q15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floating-point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4.2.2 arm_q15_to_q31
公式描述:
    pDst[n] = (q31_t) pSrc[n] << 16;   0 <= n < blockSize.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q15_to_q31(q15_t * pSrc, q31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the Q15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Q31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4.2.3 arm_q15_to_q7
公式描述:
    pDst[n] = (q7_t) pSrc[n] >> 8;   0 <= n < blockSize.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q7_to_q15(q7_t * pSrc, q15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the Q15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Q7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4.2.4 实例讲解
实验目的:
    1. 学习SupportFunctions中Q15格式数据的转换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1, 串口打印函数DSP_Q7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

程序设计:
/*
*********************************************************************************************************
*    函 数 名: DSP_Q15
*    功能说明: Q15格式数据向其它格式转换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Q15(void)
{
float32_t pDst[10];
uint32_t pIndex;
q31_t pDst1[10];
q15_t pSrc[10];
q7_t pDst2[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Src[pIndex] = rand()%32678;
printf("pSrc[%d] = %drn", pIndex, pSrc[pIndex]);
}
/*****************************************************************/
arm_q15_to_float(pSrc, pDst,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q15_to_float: pDst[%d] = %frn", pIndex, pDst[pIndex]);
}
/*****************************************************************/
arm_q15_to_q31(pSrc, pDst1,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q15_to_q31: pDst1[%d] = %drn", pIndex, pDst1[pIndex]);
}
/*****************************************************************/
arm_q15_to_q7(pSrc, pDst2,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q15_to_q7: pDst2[%d] = %drn", pIndex, pDst2[pIndex]);
}
/*****************************************************************/
printf("******************************************************************rn");
}

楼主:
14.3 定点数Q31转换

14.3.1 arm_q31_to_float

公式描述:
    pDst[n] = (float32_t) pSrc[n] / 2147483648;   0 <= n < blockSize.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q31_to_float(q31_t * pSrc, float32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the Q31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floating-point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4.3.2 arm_q31_to_q15

公式描述:
    pDst[n] = (q15_t) pSrc[n] >> 16;   0 <= n < blockSize.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q31_to_q15(q31_t * pSrc, q15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the Q31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Q15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4.3.3 arm_q31_to_q7

公式描述:
    pDst[n] = (q7_t) pSrc[n] >> 24;   0 <= n < blockSize.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q31_to_q7(q31_t * pSrc, q7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the Q31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Q7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4.3.4 实例讲解

实验目的:
    1. 学习SupportFunctions中Q31格式数据的转换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1, 串口打印函数DSP_Q31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

程序设计:
/*
*********************************************************************************************************
*    函 数 名: DSP_Q31
*    功能说明: Q31格式数据向其它格式转换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Q31(void)
{
float32_t pDst[10];
uint32_t pIndex;
q31_t pSrc[10];
q15_t pDst1[10];
q7_t pDst2[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Src[pIndex] = rand();
printf("pSrc[%d] = %drn", pIndex, pSrc[pIndex]);
}
/*****************************************************************/
arm_q31_to_float(pSrc, pDst,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q31_to_float: pDst[%d] = %frn", pIndex, pDst[pIndex]);
}
/*****************************************************************/
arm_q31_to_q15(pSrc, pDst1,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q31_to_q15: pDst1[%d] = %drn", pIndex, pDst1[pIndex]);
}
/*****************************************************************/
arm_q31_to_q7(pSrc, pDst2,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q31_to_q7: pDst2[%d] = %drn", pIndex, pDst2[pIndex]);
}
/*****************************************************************/
printf("******************************************************************rn");
}

14.4 总结

    本期教程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有兴趣的可以深入研究这些函数源码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