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16章 ControllerFunctions的使用(二)

楼主(2015-03-27):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16章 ControllerFunctions的使用(二)

    本期教程主要讲解控制函数中的cos和sin函数数值的获取,这里使用的函数比起第10章中使用的sin和cos函数数值的获取要方便很多。
    16.1 浮点数SIN和COS
    16.2 定点数SIN和COS
    16.3 Clark正变换和逆变换
    16.4 Park正变换和逆变换
    16.5 总结

16.1 浮点数SIN和COS

16.1.1 arm_sin_cos_f32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sin_cos_f32(float32_t theta, float32_t * pSinVal, float32_t * pCosVal)
参数定义:
    [in]  theta    input value in degrees
     [out] *pSinVal points to the processed sine output.
    [out] *pCosVal points to the processed cos output.
注意事项:
    1. 参数theta的单位是角度。这里输入角度-180到179就能得到一个周期的正弦或者余弦数值。

16.1.2 实例讲解

实验目的:
    1. 学习ControllerFunctions中SIN和COS的求解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1, 串口打印函数DSP_SIN_COS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

程序设计:
/*
*********************************************************************************************************
*    函 数 名: DSP_SIN_COS
*    功能说明: 浮点数cos和sin计算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SIN_COS(void)
{
int16_t i;
float32_t pSinVal;
float32_t pCosVal;
for(i = -180; i < 180; i++)
{
arm_sin_cos_f32(i, &pSinVal, &pCosVal);                                                        (1)
printf("i = %d pSinVal = %f pCosVal = %f\r\n", i, pSinVal, pCosVal);
//     printf("%f\r\n", pSinVal);                                                                    (2)
//     printf("%f\r\n", pCosVal);                                                                    (3)
}
}

1. sin和cos数据的求解。
2. 通过matlab绘制sin函数的输出数据的曲线(绘制方法见第10章的10.4小节)

3. 通过matlab绘制cos函数的输出数据的曲线(绘制方法见第10章的10.4小节)

16.2 定点数SIN和COS

16.2.1 arm_sin_cos_q31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sin_cos_q31(q31_t theta, q31_t * pSinVal, q31_t * pCosVal)
参数定义:
    [in]  theta    input value in degrees
     [out] *pSinVal points to the processed sine output.
    [out] *pCosVal points to the processed cos output.
注意事项:
    1. 参数theta的单位是角度。这里输入角度 -2^31 ~ 2^31-1 就能得到一个周期的正弦或者余弦数值。

16.2.2 实例讲解

实验目的:
    1. 学习ControllerFunctions中SIN和COS的求解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2, 串口打印函数DSP_SIN_COS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

程序设计:
/*
*********************************************************************************************************
*    函 数 名: DSP_SIN_COS_Q31
*    功能说明: 定点数cos和sin计算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SIN_COS_Q31(void)
{
int16_t i;
q31_t pSinVal;
q31_t pCosVal;
for(i = -256; i < 256; i++)
{
arm_sin_cos_q31(i*8388608, &pSinVal, &pCosVal);                                              (1)
printf("i = %d pSinVal = %d pCosVal = %d\r\n", i, pSinVal, pCosVal);
//     printf("%d\r\n", pSinVal);                                                                   (2)
//     printf("%d\r\n", pCosVal);                                                                   (3)
}
}

1. sin和cos数据的求解。
2. 通过matlab绘制sin函数的输出数据的曲线(绘制方法见第10章的10.4小节)

3. 通过matlab绘制cos函数的输出数据的曲线(绘制方法见第10章的10.4小节)

16.3 Clarke 正变换和逆变换
    暂时没有研究,留待以后解决。

16.4 Park 正变换和逆变换
    暂时没有研究,留待以后解决。

16.5 总结
     本期教程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有兴趣的可以深入研究下算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