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 EMWIN_ICONVIEW控件

楼主(2015-10-12):
关于关于 EMWIN_ICONVIEW控件 如何显示 显示位置的问题,(图片的显示位置)

如何写程序改成第二种显示模式,

网友:
函数ICONVIEW_SetIconAlign()用来设置图标的对齐。
函数ICONVIEW_SetTextAlign()用来设置文字对齐。

=======================================
还有一个就是创建ICONVIEW控件的时候,如下两个参数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ICONVIEW_SetIconAlign()用来设置图标的对齐。
函数ICONVIEW_SetTextAlign()用来设置文字对齐。

=======================================
还有一个就是创建ICONVIEW控件的时候,如下两个参数的设置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完全解决我的问题,我看的是 5.12版本的,没有发现这个语句,没有想到 5.24版本有的,谢了

网友(2017-07-15):
引用 网友B:

1.注意初始化 iconview中各icon统一Xsize,Ysize时,你要考虑的是 图加文字的Xsize,Ysize尺寸, 这个手册没讲透...
2.其次,用上述朋友讲的两个对齐函数,反复调整,直到满意.
3.如果是用资源定义方式(GUIBuilder.exe),注意如果你没一个一个icon位图在使用GUIBuilder工具时加载,系统默认生成如下语句:
  { ICONVIEW_CreateIndirect, "Iconview", ID_ICONVIEW_0, 0, 20, 240, 260, 0, 0x00400040, 0 }, //你得将它的0x0改成预计的尺寸,这里为0x00400040
   关键是第1点,很多朋友注意不到,也没人讲出来....
.......
guohuimao://给iconview控件加载icons并设置操作菜单项初始为空(-1)
            ICONVIEW_SetFont(hIcv, &GUI_Fontst12);
ICONVIEW_SetTextAli ..

看哥的,什么叫一目了然

网友:
一般来说,一个图标若是100*100,那么我做一个100*80的ICON,留下下面20显示文字,就没那么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