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使用STemwin 显示的jpeg图片,刚开始显示时的亮度有些闪烁 ??

楼主(2015-10-12):
使用STemwin 显示的jpeg图片,刚开始显示时的亮度有些闪烁 ??

等正常显示完成后,亮度就稳定了,还有显示 bmp格式的图片时,亮度一直很好,

显示jpeg格式的图片时,貌似速度比较慢,是什么情况啊 ??

显示屏的供电电源是稳定不变的。

网友:
亮度闪烁不至于,显示的确稍有些慢,建议将图片加载到SDRAM后,再解码显示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闪烁不至于,显示的确稍有些慢,建议将图片加载到SDRAM后,再解码显示会好些。

你好,闪烁找到问题了,是使用了GUI_Clear();  这个函数后屏幕就会闪烁感,我将数据加载到SDRAM,显示速度也还是不怎么理想,貌似还没有单独使用jpeg解码程序快,

    while(1)
    {

        JPEG_dispEx("jpg/320x4801.jpg",0,0,    0,    1,1);
        GUI_DispStringAt("USB *无加载RAM中欣赏 JPEG 图片 1", 15, 200);
        GUI_Delay(100);
//        GUI_Clear();            // 增加清屏后,LCD 显示 有点闪烁感

        JPEG_disp("jpg/320x4802.jpg",0, 0,    0,    1,1);
        GUI_DispStringAt("USB -加在到 RAM 中的  JPEG图片 2",15,200);
        GUI_Delay(100);
//        GUI_Clear();

        JPEG_dispEx("jpg/320x4803.jpg",0, 0,    0,    1, 1);
        GUI_DispStringAt("USB *无加到 RAM 中的 JPEG 图片 3",15,200);
        GUI_Delay(100);
//        GUI_Clear();      //  这个地方,如果不屏蔽,屏幕显示就会有的闪烁,屏蔽后就不会闪烁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

        JPEG_disp("jpg/320x4804.jpg",0, 0,    0,    1,1);
        GUI_DispStringAt("USB -加载到 RAM 中的 JPEG 图片 4",15,200);
        GUI_Delay(100);
//        GUI_Clear();

        JPEG_disp("jpg/320x4805.jpg",0, 0,    0,    1,1);
        GUI_DispStringAt("USB -加载到 RAM 中的 JPEG 图片 5",15,200);
        GUI_Delay(100);
//        GUI_Cl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