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彩屏显示字体是镜像的,修改GUI设置后。。。。如图

楼主(2015-10-12):
为啥啊   谢谢

网友:
只有字体被X轴镜像显示吗,控件是否也是镜像显示的。

网友:
和底层的驱动有关系。看你是自己写的,还是用的emwin自带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字体被X轴镜像显示吗,控件是否也是镜像显示的。

改好了,是8875初始化扫描方式问题,修改后可以正常显示了(之前是GUI和驱动一块修改的改乱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字体和控件方向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底层的驱动有关系。看你是自己写的,还是用的emwin自带de。

恩,谢谢,是驱动芯片初始化问题(扫描方式),之前是其他驱动芯片控件程序什么的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