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与SRAM共用

楼主(2015-10-12):
单片机是429
程序放在SDRAM中运行,SRAM作为驱动LCD  共用了FMC的数据口
可以同时工作吗?很困扰 暂未实现啊

网友:
这种用法,还没试过。 理论上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用法,还没试过。 理论上是可以的。

我用的是FREERTOS,现在的程序就是在SDRAM里运行的,单独测FMC 驱动的LCD也是可以的(将数据存到SRAM中),把LCD加进去之后就有问题了,液晶初始化OK之后切换的图片就会有时候乱,然后把其他任务开起来之后,液晶就不显示了,液晶的RS地址线我是单独用的,还有什么地方会有问题呢?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FREERTOS,现在的程序就是在SDRAM里运行的,单独测FMC 驱动的LCD也是可以的(将数据存到SRAM中),把LCD加进去之后就有问题了,液晶初始化OK之后切换的图片就会有时候乱,然后把其他任务开起来之后,液晶就不显示了,液晶的RS地址线我是单独用的,还有什么地方会有问题呢 ..

片选,你看看片选有没有重复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FREERTOS,现在的程序就是在SDRAM里运行的,单独测FMC 驱动的LCD也是可以的(将数据存到SRAM中),把LCD加进去之后就有问题了,液晶初始化OK之后切换的图片就会有时候乱,然后把其他任务开起来之后,液晶就不显示了,液晶的RS地址线我是单独用的,还有什么地方会有问题呢 ..

sdram运行程序 性能是大受影响的。。。  主要就是总线是瓶颈,在内部flash或者sram运行程序,可以走指令或者数据或者系统总线,走saram的话全都得从fmc走,实在是太慢了

我试过lpc1788在sdram运行程序,lcd刷sdram显存,还有部分内部sram的程序空间和sram栈空间,,,刷屏明显是龟速,,,和flash上运行没法比